D7e内置24l01飞hcp80v2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5-12-21):
求高手们支招不会设置,我只会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其他的设置就不懂了

网友A:
请参考我27或者28号的新浪博客,有细节和模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我27或者28号的新浪博客,有细节和模型文件

怎么看你的博客

网友A:
链接发不了。在我主页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发不了。在我主页里可以找到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发不了。在我主页里可以找到

看了没有找到hcp80v2相关设置

网友B:
我的D7E刷了M固件,飞BL80也是设置不出,好多天了。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7E刷了M固件,飞BL80也是设置不出,好多天了。头痛

80有人会设置,80v2我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没有找到hcp80v2相关设置

第一篇就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有人会设置,80v2我没找到

有链接吗

网友:
原版的deviationtx7e有中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

玩儿飞行,他用过d7e玩80,没有连接他说过你找找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篇就是

大神帮忙看一看,我的控选择了hisky怎么都设置不上通道7,最高只能够调到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忙看一看,我的控选择了hisky怎么都设置不上通道7,最高只能够调到6,

这个倒不是太清楚。如果我是你的话会用和文章里完全一样的版本以及参数实验,待确认工作后再加入自己的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不是太清楚。如果我是你的话会用和文章里完全一样的版本以及参数实验,待确认工作后再加入自己的元 ...

其他参数一样的了,就是调不上7通,刷控需不需要专用的线,用买控配的那条线可以吗?这控买回来人家刷好现在的版本的

网友A:
刷完全一样的固件,用完全一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全一样的固件,用完全一样的参数。

我研究研究刷控先

网友C(2016-04-04):
引用 网友A:
链接发不了。在我主页里可以找到

老金,你的hisky协议怎么有7通,我的只有6通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金,你的hisky协议怎么有7通,我的只有6通呀。

固件版本确定是nightly build 10/25/2015以后的,直接用我的配置文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确定是nightly build 10/25/2015以后的,直接用我的配置文件试试

感谢,我是10。估计无法直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