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2飞控+Lightbridge高清图传,FUTABA14SG只有8通 ...
请教:A2飞控+Lightbridge高清图传,FUTABA14SG只有8通道可控

楼主(2015-12-21):
请教:A2飞控改装成Lightbridge高清
图传
后,Z15-A7
云台
。连上DBUS端口,在A2飞控里发现,FUTABA14SG输出只有8通道可控。有没有模友知道需要怎么操作。现在是想按单视频源+单
遥控器
来进行操作。但是发现只有8通道不够用了。

网友A:
印象中,A2 是可以使用外置的独立接收。
可以,再加一个双子星飞控和 6208SB(7008SB也可以的)。
用双子星控制飞机,A2 用于Z15的平衡仪,Lightbridge 当图传使用。

网友B:
Lightbridge高清图传不连接D-BUS 只用图传功能 试试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