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ts5823修好了,可以继续上天作战了

楼主(2015-12-22):
其实5823真的便宜好用,玩了大半年一直坚挺信号好,就是发热比较大。就是最近一次炸鸡后烧了(电源灯不亮,整体不通电,mp2359这块dc转dc的ic烧爆了)检查后发现是飞行时sma头螺栓松了,导致过热烧的。一下维修直接上图

既然mp2359这么效率低发热干脆用外置模块好了。板子直接飞线,尧过原来的供电ic,经过改后发热解决问题可了,图传画质测试没问题,距离也跟原来没分别。

楼主:
图传发射一般都是坏功放ic,广大魔友可以参考下,不要浪费手头上就坏了个小小ic的板子

网友:
这样的技术惠民帖绝对支持

网友A:
这个发热严重

楼主:
忘了说,降压模块我调成3.5伏,调成3.3伏以下会功率不足有雪花,4伏以上会马上发热的

楼主:
原来的ic也没查到数据是多少伏变压,,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焊死天线呢,我的照样做以后,配合平板接收(同样抛弃SMA头焊接) 轻松2KM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焊死天线呢,我的照样做以后,配合平板接收(同样抛弃SMA头焊接) 轻松2KM无雪花

发照片参考下,

楼主:
国内基本都是坏了就扔,我在国外论坛反而找到这些维修的技术贴来参考

楼主:
还有,就是大的降压模块还没这种小的好,干扰波纹严重

网友:
虽然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看了两遍终于看明白了,就是电源模块坏了,换了个额外的模块搞定了!恭喜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求教程?那个外接ic求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求教程?那个外接ic求购买地址?

那个不是ic,就是降压模块,马云家很多,两三块钱一个,搜dc转dc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ic,就是降压模块,马云家很多,两三块钱一个,搜dc转dc降压模块

求教程!外加那个dctodc的型号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