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配7008SB,加个什么东西可以测飞行速度?

楼主(2015-12-22):
提示:

网友A:
Futaba GPS传感器,好像900元左右

网友B:
牛逼,现在转速都不清楚又要搞飞行速度! 提示下飞行速度有两种。一:空速,二:地速

网友C:
FUTABA SBS-01G这个模块,880rmb,可以回传4项数据,对地速度,对地距离,升降率,对地高度,方便实用,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