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起飞重量1.7kg的30E EF 48 LASER

楼主(2015-12-22):
?from=s1.8-1-1.2
周末去北碚半山腰上飞的,第一次悬崖边飞反而感觉怕,飞得比较高  朋友用10年前的摄像机拍了一段   画质确实不如现在的手机。  双天 5015 KV470  14X7 JXF  好盈V3 50A  DEKO S1102  6S 2200 起飞重量1.7KG

网友A:
这简直是50E的电装用在30E上了啊,电机型号写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直是50E的电装用在30E上了啊,电机型号写错了吧?

没有啊,就这么配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就这么配的啊

5015电机,真没听过。查了一下好像是盘式的,多旋翼用的?求指点。和4255比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5电机,真没听过。查了一下好像是盘式的,多旋翼用的?求指点。和4255比较呢?

盘式扭力大撒,电机才700多瓦肯定比4255差多了,电机猛不猛,看功率

网友B:
楼主以前耍值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前耍值机的吧

为什么这么说啊?偶尔玩玩

网友:
收藏了,以后慢慢研究动作。

网友:
三个天翼30E的重量...!真是“只要动力够,石头飞上天”!

网友:
真心佩服

网友:
大棒,什么时候炸鸡?

网友C:
我的30E起飞重量是1.4kg   我用朗宇2820  920KV   50A好盈电调   3s 2200   13*6 木桨   我感觉都已经超重了。

网友D:
可见楼主技术如此硬朗 问一下楼主用的是地平线的哪一款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见楼主技术如此硬朗 问一下楼主用的是地平线的哪一款控

DX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0E起飞重量是1.4kg   我用朗宇2820  920KV   50A好盈电调   3s 2200   13*6 木桨   我感觉都已经超重 ...

这飞机气动性很不错 其实飞起来 不会感觉特别重  飞起来反而感觉比 3542 12X6  4S 2200的配置轻  动力足 桨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30E起飞重量是1.4kg   我用朗宇2820  920KV   50A好盈电调   3s 2200   13*6 木桨   我感觉都已经超重 ...

天翼epp30e起飞重量1.4kg,我用的是OS3820kv1300 好盈60A电调  3s2600(两块3s1300mah并联) 13x6.5桨  感觉动力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翼epp30e起飞重量1.4kg,我用的是OS3820kv1300 好盈60A电调  3s2600(两块3s1300mah并联) 13x6.5桨   ...

你那个kv配13寸桨不是一般的猛了推重比已经过2了就是电流太高,你电池供电估计跟不上,后半程动力衰减比较明显。天翼轻,ef这个空机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kv配13寸桨不是一般的猛了推重比已经过2了就是电流太高,你电池供电估计跟不上,后半程动力衰减比 ...

你说的太对了,全油1分钟就报警了,为此我换了达普3S3300mah 35c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