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可以设置能翻跟头吗?

楼主(2015-12-22):
如题!CC3D,MWC可以翻跟头,APM通过设置可以翻跟头吗?如何做到?

网友:
没听说过行不行,也很想知道

网友A:
飞行模式有的,7通道或者8通道设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有的,7通道或者8通道设置一下就行。

特技模式吗?

网友A:
7通道或者8通道设置为FLIP功能就是一键翻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道或者8通道设置为FLIP功能就是一键翻滚了

谢谢了!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