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好帮我看看赛斯纳我吊起来要咋搞。。

楼主(2015-12-22):
模友们好帮我看看赛斯纳我吊起来要咋搞。。重心在哪,,,遥控设置,,,拉力线,,,请大家帮忙看下,,我哪儿要改的

楼主:
好,,。有模友教下我吗》》》我们这儿没模友,就我一个人单飞,,指导下也行哦

楼主:
楼上的就不要取笑我了,,我也是没办法了,,炸的我多黑天黑地了

网友A:
中心靠后了,吊绳要再往前挪一点,电池要装上的,大概机翼前缘向后3分之1处吧,第一次飞的话,头重点也无所谓的,试飞过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让电池前后移动来调整,其他的要靠你了

网友:
拉力线,像这种小动力的基本可以忽略,只要不严重偏,基本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靠后了,吊绳要再往前挪一点,电池要装上的,大概机翼前缘向后3分之1处吧,第一次飞的话,头重点也无所 ...

好的,谢谢,,,还问下我吊起时,,飞机左右不平衡咋办

楼主:
我在练模拟器是一直放的是日本影片追捕的主题曲,就想感受下这飞飞机的感觉,,但是我飞赛斯纳时就炸机了,,炸的心多碎了,,,请模友多多指点下好吗???,

网友B:
我也是一个人飞的  跟楼主的JJ一样  我怕装2200毫安电池 很好飞啊   没弄明白你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个人飞的  跟楼主的JJ一样  我怕装2200毫安电池 很好飞啊   没弄明白你说的什么

第一是重心,,第二是吊起翅膀不平衡,,,

楼主:
电池是2200的3S电池,,,桨是9060桨。。电机是2212

网友:
楼主4,6轴是捡来的吧?,你看见你机翼下不是有根黑色的碳杆吗?你在机头上装上电池,然后用双手的手指顶住碳杆,前后移动电池,直到你手指顶住不飞基本不前后倾倒就算找对重心了。
另外一般好多飞机的重心其实就是加固的地方,这样好理解吧?

网友:
吊绳只能吊机上一个点上,像你这样吊看不出重心和平衡

网友:
吊好后推油,看JJ有没有左右转、上下偏。没有的话打打升降舵看看姿态正确否,一切正常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
LZ650鸡臂有多的没有,出一根给我呀

网友:
可怜的塞斯纳,被五花大绑吊起来了。
初步估计下来,重心差不多。
据我炸鸡的经验来看,机头稍微重一点比较安全,因为重心靠后,降落的时候容易失速,炸鸡
祝你爽飞

网友:
这飞机机翼上有根加强碳素杆,那里就是理想的飞机中心

网友:
lz,机头重了,要往后移一下电池,然后,当你把手放在机翼的碳素杆上,且机身全平衡时就行了,而且这桨也不配塞斯纳

网友:
一个塞斯纳而已,楼主想复杂了,1,调重心主要是靠电池,飞机的设计预先考虑到这些东西的,你按照标配组装,电池安在标记的位置,重心就应该正好在机翼前缘1/3处,而1/3处恰恰都是主翼梁(碳管)的位置,你飞之前用两根手指抵在机翼1/3处,看看飞机往哪面倾,相应的前后移动电池就可以了,重心这东西就是因人而异,有人就喜欢推杆飞,有人就喜欢拉杆飞,你只要找的一个自己舒服的位置就行,
2,至于横向的重心在不在中轴线上,我认为无所谓,你在地面调好了,上天可能还歪呢,这个就是上天调的,
3,拉角的话正常是下拉和油拉不超过一度,没有也无所谓,可以用副翼和方向调,再说了,塞斯纳这种飞机几乎就感觉不出来。

网友:
咔咔   以为你要用小赛吊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