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双遥控器如何组建

楼主(2015-12-22):
先有个S550的鸡鸡  现在有天地9遥控器个 想再添加一个遥控器组建双控 一个控制飞机飞行 一个控制飞机云台进行录像 求问如何实现 还有如何实现飞机双镜头 一个飞手FPV一个云台收录像

网友:
是通过接教练线实现么,?楼下请回答

网友A:
组建的话就直接云台接云台控的接受就好,双镜头请参考穿越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建的话就直接云台接云台控的接受就好,双镜头请参考穿越

兄弟 请问我直接上两套控接收机的话 互相之间没有干扰吗

网友:
不会有明显干扰,不过你要是不放心,就接教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请问我直接上两套控接收机的话 互相之间没有干扰吗

现在的控普遍具有2.4Ghz自动跳频技术,不会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