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上山狗当摄像头可以不

楼主(2015-12-22):
听说山狗当摄像头延迟很大,炸鸡率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小蚁自带的wifi模块那肯定延迟卡哭了,如果用视频输出线链接图传的话应该还可以吧,不过畸变大估 ...

我就是用的视频输出线...wifi飞行的时候都是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视频输出线...wifi飞行的时候都是关的..

那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