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1045,1047,1055 不同螺距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5-12-22):
如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很好解释 你把这个螺距想象成螺丝的螺距,螺距越大,前进就愈大,需要客服的阻力就越大,那也就是说,需要的扭力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解释 你把这个螺距想象成螺丝的螺距,螺距越大,前进就愈大,需要客服的阻力就越大,那也就是说, ...

也就是说,电机的kv越低就越适合用大螺距的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电机的kv越低就越适合用大螺距的桨了?

是啊 多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