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一个电池过放的问题

楼主(2015-12-22):
新手,买了个玩具四轴练练手,伟力353带定高的;电池用的是7.4V,2S

然后发现有块电池用了几次基本上就飞不动了,基本上上机后飞机就开始闪灯报警,看了一下电池有一点鼓包,但是用万用表测了电压也有7.8V;

过放的电池不是电压会特别低吗?我一直认为锂聚电池电压如果正常就是没有过放呢……

新手问题大家不要见笑,另外大家说说都是怎么预防过放这个问题的?

网友:
7.8V电压可能是虚电,接负载就掉压

网友A:
  电池换吧~~~~~~~~~~

网友B:
7.4V电池充满是8.4V,通常放电到7.2V就应该停止了,否则容易导致过放而鼓包。另外长时间不用的电池电压应保持在每芯3.8-3.9之间,满电保存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V电池充满是8.4V,通常放电到7.2V就应该停止了,否则容易导致过放而鼓包。另外长时间不用的电池电压应保 ...

谢谢!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吧~~~~~~~~~~

已经换啦,唉,都是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