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伟力V353N的模友?

楼主(2015-12-22):
新手,买个玩具四轴来练手,大家不要见笑哈

想问问有没有用过这个机机的模友?说是伟力353的升级版本,带气压定高,但是用了以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小毛病啊~

比如按照说明书上的校准方法,就是油门和方向同时打向左下方校准,机器根本就没反应,或者校准XY轴,机器也没有反应,通电飞起后,定高没有大问题,但是机器在空中飘的厉害,很难稳定住,碳刷电机没有GPS的,就是这样的对吧

各位觉得校准没有反应是不是机器的问题?要不要返厂修一下啊?

附上几张机机的照片,还加了FPV和runcam

网友A:
油门打右下方解锁吧?

网友B:
图传好像是一个叫启刚的电子实验室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好像是一个叫启刚的电子实验室买的

嗯嗯,是的呢,你眼力真好!我买的200毫瓦的发射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空中,信号就会时有时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打右下方解锁吧?

嗯,解锁我知道,但是不能校准呢?起飞会漂,你知道校准怎么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呢,你眼力真好!我买的200毫瓦的发射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空中,信号就会时有时断

的确不是很稳定,和人家200毫瓦的还是有差距的。我重新买了600的,这套用在车上了。100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不是很稳定,和人家200毫瓦的还是有差距的。我重新买了600的,这套用在车上了。100左右吧

一百左右一套么?,我也想买个放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百左右一套么?,我也想买个放车上

是地面遥控距离,那套200毫瓦的400呢,贵了,现在7寸屏加600毫瓦,32屏点的才500

网友D:
摄像头不错,清晰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不错,清晰度可以

就是runcam hd,当时瞎买的,不过后来发现的确还不错,不比808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