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R6210 接收机 配卫星的问题

楼主(2015-12-22):
买了一个 AR6210 接收机 配了一个卫星(接收机)
请问:这个卫星(接收机)是干嘛用的?卖家说可以提高稳定性。是吗?

网友A:
卫星其实就是接收机,只是没有PWM输出部分,而且运行依靠主接收机指令。

网友:
卫星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接收机。接收机配卫星相当于双接收机四天线,是为了提高安全性的冗余设计。

网友B:
还有一点,因为2.4g这么高频的电磁波反向性很强,所以接收机是有死角的,在死角就会短暂接收不到信号,会失控。因此为了避免这个风险,增加了卫星设计,让接收机和卫星的天线垂直安装,且安装在不同的位置保证接收信号无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其实就是接收机,只是没有PWM输出部分,而且运行依靠主接收机指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因为2.4g这么高频的电磁波反向性很强,所以接收机是有死角的,在死角就会短暂接收不到信号, ...

谢谢!
就是说:这“卫星”跟天上的卫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一种冗余设计。
还有就是没有这“卫星”接收机也会正常工作,只不过是可靠性低一点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说:这“卫星”跟天上的卫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一种冗余设计。
还有就是没有这“卫星” ...

嗯,跟天上的卫星没半毛钱关系。只是把它比喻成主接收机的卫星。就是冗余设计。对于AR6210这样的接收机没有卫星也能用。但是有些多通道DSMX的接收没卫星就不能对频,应该是接收机解码芯片里有出于安全性的程序,要求必须带卫星才工作。
这个卫星是可以直接插在大部分三轴陀螺上使用,实现单线接受,布线简洁,节省接收机费用,安全性也不错,我一直这么用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跟天上的卫星没半毛钱关系。只是把它比喻成主接收机的卫星。就是冗余设计。对于AR6210这样的接收机没 ...

我也是用dsmx卫星接kba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dsmx卫星接kbar的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B:
嗯,跟天上的卫星没半毛钱关系。只是把它比喻成主接收机的卫星。就是冗余设计。对于AR6210这样的接收机没 ...

也用的山寨版6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