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 Nighthawk 200 FPV穿越机开箱

楼主(2015-12-22):
小姐
深圳市银燕模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设计和生产高品质无刷电机和其他遥控模型配件为主导的生产企业,主要产品线有机架、电机、电调和电池,在遥控模型行业内享有良好的口碑。
银燕NightHawk 200/170穿越机有3mm和4mm两种规格的底板,我们今天测试的主角是3mm的底板。

以下是开箱照:

黑色简洁的包装盒和上面的简图揭示了它的基本结构,but……
盒子上的官网不对啊,作为一个有强迫症人,怎么能忍!?
算了,忘了它吧,我其实是对称性强迫症

盒子打开里面还有两个小盒子,既然有B、C,肯定还有个A咯

继续开,果然A在下面

根据三个盒子上面的英文提示和在下的推理,我觉得是这样的
A:机架主体
B:两只正转电机、两只反转电机、两只正传螺旋桨、两只反转螺旋桨、4只20A电调、安装螺丝和螺母
C:天线、FPV发射机、蜂鸣器、RGB彩灯、相机、图传、配电板
那么实际结果我们一个一个打开验证一下猜的对不对

首先是A盒
打开里面有ABCD四只袋子,下面还压着EF,一共6袋。

A袋:隔离柱

5.5*18、5.5*22和5.0*34.5三种规格的隔离柱,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安装位置。

B袋:主要装的是M3*8、M3.5*8、M1.7*16三种规格的螺丝和M1.7的螺帽,同时每种螺丝都多配了一颗,以备不时之需。

C袋:电机保护罩

D袋:扎带管够的节奏,还有五张双面海绵铁,一对魔术贴和两条带扣的魔术贴

E袋:3mm底板

F袋:前板、中板、侧板和摄像头安装板。

假组一下,有那么点意思。

3mm底板、1角钱银币和侧板的的厚度对比,底板是硬币和侧板厚度之和,强度想必也不会太差。

A盒基本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看看B盒。

打开B盒,闪亮的包装袋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本以为B盒也会像A盒一样编个号什么的,其实什么也没有。

迎面而来的是用铝箔袋装的四只EMAX无刷电机。

两只正转电机和两只反转电机。

螺旋桨,同样是两正两反。

螺旋桨安装孔配备了四种类型的转接垫圈,方便更换不同轴径的电机。

桨叶上5X4.5R代表螺旋桨的旋转直径是5英寸,螺旋桨的桨角是4.5。

四个EMAX NANO 12A升级版电调,对于电流不大的无人机来讲完全够用了。

电调正面特写

正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微型电容

电调背面特写

背面则被各种芯片和二极管所占据

电调接线端接口特写

B盒最后一个袋子打开,分别是6颗正转电机螺帽、6颗反转电机螺帽、17颗M3x7螺丝和17和M3x8螺丝。螺帽安装螺旋桨,螺丝安装电机。

正转螺帽

反转螺帽

M3x7螺丝

M3x8螺丝

B盒到这里就没有了。

最后我们看看C盒里面都有哪些东西。

打开C盒,首先看到的还是这种铝箔袋,那就简单说说这种铝箔袋。用于电子产品的称之为电子铝箔袋,它具有良好的阻隔性、热封性,遮旋光性、耐高温、耐低温、耐油性、保香性、无毒无味、机械性能强、抗爆破性能高、抗穿刺抗撕裂性能强等特点,能有效保护电子产品应对震动、潮湿和高温等复杂环境。

C盒的袋子同样没有编号,除了EGB彩灯,其他的都包装在密封袋里。要打包就搞全套撒,剩下个彩灯不装了,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那么我们先从“skyline 32”这个袋子开始吧

打开之后是飞控主板、尼龙螺丝和各种连接线。

尼龙螺丝,固定飞控板用的。

飞控主板,核心部件,算是穿越机的大脑了。这个飞控主板是银燕自家开发的产品,集成化程度也比较高,至于具体效果,还得等实际测试之后才能下结论。

连接摄像头与图传的5pin线。

上面是FrSky 遥测输出口2pin线, 很少会用到。下面是电池电压检测接口2pin线。

SWD 调试接口 5pin线,在软件开发时,进行软件调试用的,一般不会用到。

连接电调的8pin线。

连接遥控接收机的10pin线

5v/12v分线板。

电调、图传电源和飞控电源是焊接在分线板上得,对焊点要求比较高。

20MW图传模块

图传芯片和保护壳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3mm底板上。

保护壳上“夜鹰”标志的特写

图传芯片特写。

在背后右上角有编码器,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自己进行设置。

图传5.8G蘑菇天线

蘑菇天线接口特写

YY3089摄像头

摄像头特写

蜂鸣器

RGB彩灯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跟换接线点,或者串联更多的彩灯。

M3黑色尼龙固定螺丝套装

银燕 Nighthawk 200 FPV穿越机特点:1.采用3MM纯碳一体化底板设计,重量轻,布局简洁,结实耐摔;
                                                             2.配备电机保护座,降低摔机对电机造成的损伤;
                                                             3.电池仓下移,重心集中,3D动作更灵敏;
                                                             4. 摄像头安装角上扬,更利于FPV飞行,可选择安装角度。

关于银燕的这款穿越机开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之后还有装机和测试,敬请期待

以下是 飞控使用说明书和 200机架套装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