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贴)穿越250自燃冒烟了,有大神解释下吗?

楼主(2015-12-22):
之前发个贴问为什么飞不起来。经过科普已经换成小电机大KV了,下午收到电机组好调试后本想拿出去试飞,但是外面下雨就在1楼飞了下,BB响叫了好一会后停下来突然发现冒烟了,赶紧把电池拔了。

应该看的很清楚吧。。。两个燃烧点都是右边的并且都是机臂靠内的螺丝处。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会不会是电池C数太大了?电池是40C的。。。
坐等大神科普解释,晚上晚一点在拆掉看看

昨天晚上拆开看了下,没看出什么来啊,上个图让大神们看看。。。电调焊接处我都有贴海绵绝缘啊。。。

网友:
BB响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貌似是电调那里冒烟了呀

网友A:
请用万用表检查电机线圈对外壳的绝缘电阻

网友:
下板是PCB?

网友:
也不拆开观察是哪个部件烧

网友:
碳纤板是导电的吧?

网友B:
看着像短路呀。是不是雨水飘进来打湿了鸡臂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万用表检查电机线圈对外壳的绝缘电阻

大神,本人菜鸟啊。对电路也是一窍不通啊。。。万用表有,能不能教我一下怎么测,测哪个地方啊、。。。

楼主:
是啊,最下面的是PCB接线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短路呀。是不是雨水飘进来打湿了鸡臂导致。

没有在雨里飞啊。。。

网友:
震动太大,摩擦起火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电机进水烧毁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外面下雨就在1楼飞了下”,你确定没有细细的雨顺着风飘进来?

万用表打欧姆1K档位,一支表笔接 ...

大哥,1L我自己家里面好吗。。。也就是我1楼的大厅,是房子里面,200多平方的大厅,水是进不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1L我自己家里面好吗。。。也就是我1楼的大厅,是房子里面,200多平方的大厅,水是进不来的 ...

是不是鸡臂螺母震松后摩擦PCB后导致短路

网友:
200多平方的大厅,你家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鸡臂螺母震松后摩擦PCB后导致短路

没有松啊,我拆的时候还是很紧的

网友:
跟电池没关系

楼主:
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是不是电机漏点了

网友:
穿越机就不要买这种集成电路的机架拉,肯定是上正下负双层板,为了怕撞击,螺丝要拧紧的,但是拧紧就容易在螺丝的地方短路了,正负极就短路啦,呵呵

网友:
可能是下层的PCB板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D: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PCB板的那两个孔是否和电源的正负极导通了。如果是导通了基本就是那板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PCB板的那两个孔是否和电源的正负极导通了。如果是导通了基本就是那板子的问题了。

我能弱弱的说。我不会用万用表也不会测么

网友:
我也只能弱弱说,玩这玩意,一点电子都不懂的话就等着花钱免灾了

网友E:
碳纤板是导电的, 貌似pcb设计不合理, 螺丝孔处全部接地了。 你的电调外壳有破损, 估计是电调接电池正极线搭到碳纤板子上了。 虽然pcb螺丝孔处有漆, 但是不能100%绝缘, 烧掉的几个螺丝位置大概就是拧破漆搭到负极了。
解决办法最好是用尼龙螺丝, 不行就只能用尼龙垫圈+塑料管做绝缘了。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纤板是导电的, 貌似pcb设计不合理, 螺丝孔处全部接地了。 你的电调外壳有破损, 估计是电调接电池正极 ...

电调是新的啊,可能就像你说的是螺丝顶破皮了,碰到里面的电了,因为昨晚我把PCB板子上掉漆的排气管耐高温胶补上了,然后电调装到机臂上面没被螺丝顶到,装好飞了会没事了,呵呵~~~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碳纤板常理来说不导电,但我也遇到过因为接触碳纤板而导致的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