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pro 和 奥林巴斯的12mm定焦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5-12-22):
前段时间航拍大型舞蹈
所用设备为悟pro 奥林巴斯12mm定焦
组织千人 配合拍摄 拍摄完后 竟然发现视频素材右边缘为模糊的情况
不仅一天的时间全浪费 而且千人舞蹈组织成本较大 造成了较大的拍摄事故

后来测试
将奥林巴斯镜头放在gh4上 正常
悟pro x5相机使用原装镜头 正常

可完全排除是光圈设置 对焦 等操作问题
故推测为其兼容性问题

后来又测试 在晴天边缘模糊不明显

视频截图(不知道图片上传压缩后还能否看出右边缘的模糊)

楼主:
原视频素材已上传百度云
http://pan.baidu.com/s/1eQQF6zo

楼主:
我发视频素材下载地址还要经过审核~~~

网友A:
上一只其他的镜头 看一眼呢,如果也有问题,估计是传感器安装的问题,光轴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只其他的镜头 看一眼呢,如果也有问题,估计是传感器安装的问题,光轴跑偏了

说了的嘛 原装镜头没有问题
奥林巴斯这镜头放在gh4上没问题
就是放在X5上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的嘛 原装镜头没有问题
奥林巴斯这镜头放在gh4上没问题
就是放在X5上有这个问题

我是说 让你换个 其他镜头在x5上试试,看看是不是cmos的问题

网友:
悟PRO的相机看起来还需要一些时间。和GH4差好远。悟 RAW从发布到现在三个多月了,还没有搞定,估计也是有麻烦。

网友:
用过没发现有这么个问题啊

网友:
不知你测的到不到位。粗略测很容易漏掉或弄混问题。
晴天边缘模糊不明显,阴天明显的话,不排除光轴偏的可能性,晴天光圈小,会弱化光轴偏的影响。地面手动对到无限远,f2-f16都试一遍,照片即可,用gh4检查镜头,没问题后用同一镜头检查x5。还有一种可能,镜头磕碰过,我有一个头磕碰后就是你这个情况,无限远磕过的角是糊的。

一般认为x5光轴偏的可能性比较小,要是偏了,所有镜头一起糊。我想不出兼容性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成像可以拍了,应该是光学的问题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