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cisky 32的有刷飞控。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5-12-22):
前两天买了个Micro scisky 32的有刷飞控想弄个有刷的小四轴玩下。据说这个飞控是naze32的简化版,自带DSM2的7通接收机。开始试用的时候飞控是没问题的。可是在地面站里点错了恢复初始设置。现在一插电电机就狂转。。那个客服说要我重新刷他们的固件。可是他们的固件我刷不进去。。
刷固件的时候一直停在这个画面。

网友A(2016-03-27):
Under CLI order enters “set motor_pwm_rate=2000”, then click “enter”, then input ”save” and click “enter” again. So you can set our 32 FC to brushed ESC mode after the firmware is flashed (note: 2000 means the signal frequency for controlling the brushed motor is 2KHz,  the maximum you can set is 32000, that is 32KHz)
这样就可解决

网友B:
能介绍一下这个飞控版么,很感兴趣

网友:
启用256000那项试试吧

网友:
用 alienwiif1 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一下这个飞控版么,很感兴趣

就是能直接用空心杯的简化版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der CLI order enters “set motor_pwm_rate=2000”, then click “enter”, then input ”save” and cl ...

谢谢。这个飞控已经寄回去修好了。现在已经炸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能直接用空心杯的简化版naze32·

效果怎么样?

楼主:
用着还不错。就是没有螺丝孔。而且背面也不是平整的。固定起来比较麻烦。如果有条件的话打印个外壳就完美了。而且内置了dsm2 的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着还不错。就是没有螺丝孔。而且背面也不是平整的。固定起来比较麻烦。如果有条件的话打印个外壳就完美 ...

能用2S电池么?接暴力8520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2S电池么?接暴力8520用

说明书上面是英文的。看不太懂不过貌似不能用2s电池。不过我用的是820的空心杯也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面是英文的。看不太懂不过貌似不能用2s电池。不过我用的是820的空心杯也挺不错的。

你组的起飞重量有多少?

网友C(2016-05-25):
我也买了Micro scisky 32也是电机上电就转。最后怎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Micro scisky 32也是电机上电就转。最后怎么修好的?

寄回去他们帮我重新刷了下固件。你可以试试2楼的方法。

网友(2016-07-16):
刷固件默认的是无刷,改成有刷的set motor_pwm_rate=2000

网友:
插電就轉可能是開啟了oneshot125

网友:
让我来吧,首先如果要刷固件必须要短接才能正常,如果刷完固件或者恢复初始必须再cli命令输入 set motor_pwm_rate=32000(20000-32000)。固件方面最好刷1.8.1或者1.9.0其他固件不是很稳定!!!

网友:
其实也可以把  motor stop 打开  把command 调0   把最低油门调 0   这样CLI那里貌似就不用管了。

网友:
在CLI里边把motor_pwm_rate设置成320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