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APM3.3.2固件断浆保护 六轴少一浆自动悬停以及返航

楼主(2015-12-22):
?from=y1.7-1.2

pixhack飞控APM3.3.2固件“断浆保护” 六轴少一浆自动悬停测试
配置pixhack+M8N 飞越680机架,恒力4822电机 铂金电调 ATG1238 浆 天九

视频前半段是六轴正常飞行的

视频后半段才是起少一浆飞的。

拆一浆,模拟六轴飞行器 空中飞一浆,摔了两次才成功,一开始起飞,用错模式,自稳推油,不受控,侧翻。

后来用留待模式起飞才成功,少一浆脱控也能稳定悬停

而且不会像naza那样自旋(我以前看到naza六轴少一浆自动悬停会自旋,自动返航就不会,估计和飞行器的重心有关)。

悬停测试中,我能明显看到对角的电机,几乎停止旋转但还是慢慢的转。起飞的瞬间自旋了一下,然后又飘了一两米就定下来

了,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飞控感知到有电机少浆了,然后对角的电机减速,保持六轴的平衡。
-----------------------------------------------------------------------------------------------------------------------------------
完整测试
缺浆保护 | 断浆保护

?from=y1.7-1.2

楼主:
改天有空  测试一下负载航拍设备会不会自旋

网友A:
自稳油门推大点估计就不会翻了

网友:
这个实验很有意义,6轴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的实验,毕竟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油门推大点估计就不会翻了

不敢试自稳了,太危险

网友:
期待挂载测试

楼主:
预告片,断浆保护 ,24号21:30全国公映,主演:楼主。摄像:机友,敬请期待!

网友B:
不知3.3.2还有这个功能apm在3.2测试版时, 我试过六轴返航途中射桨, 机子作90度倾斜一会, 後自动修正 ,回复水平返航,在回复水平後切定高模式迫降, 还好没大损伤, 这个在六轴以上都是可以缺一桨不炸机, 该不是神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3.3.2还有这个功能apm在3.2测试版时, 我试过六轴返航途中射桨, 机子作90度倾斜一会, 後自动修 ...

六轴缺一轴动力不炸鸡,手动控制得好确实可以不炸,但要缺一浆自动悬停和自动返航肯定得飞控支持。

楼主:
来晚了,昨天晚上被捉去开会了

?from=y1.7-1.2

网友:
不错,楼主吃螃蟹的精神值得一顶!

网友:
安全性测试,

网友(2016-11-22):
官网的固件什么时候开始有断桨保护功能的

网友(2017-06-15):
好久不见   在哪个大学了现在

网友(2017-12-06):
无桨保护应该是6轴自稳模式下本身应具备的功能,并非特有的保护,飞控感知到少一桨机体倾斜会努力修正,导致少桨的电机高速转而对角的电机会减速到很低的转速。所以6轴在空中若有一电调或电机出了问题,还是能平安回来的。若4轴只能一头栽下来咯。
断桨就比较危险了,此时桨严重失衡会带来巨大的震动,大到极限飞控也就失效了。但空中断桨一般都属于此类,真到了那时只能自求多福吧,但愿震动能尽可能少的传递到飞控上。
所以,压根就没有什么飞控的保护功能,除非电机属于闭环控制,或每个电机端有独立的震动传感器,否则飞控哪有这么智慧。

网友:
楼主提供测试结果,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8-03-07):
遇到过玩具6轴少1轴动力,没自旋,拉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