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电器 坏了会弄得帮我看看还能不能修了

楼主(2015-12-22):
出现的问题是  只能充3S的锂电池  6S的充不了 4个选项都试了  都不可以  把出现错误的英文给大家看看  帮我分析一下是设置的问题还是  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
电池是坏的...

网友A:
硬件出了问题 把 你的电源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出了问题 把 你的电源是12V的?

是24V的

网友B:
并充板模式选择错误,在设置里面选XH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充板模式选择错误,在设置里面选XH模式即可

我选择的就是  XH 只可以冲3S的 6S的就会出现图上的信息  换成另外一个模式的话电池平衡显示的就不准确了  但是可以冲 充电电流会很小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千万别是硬件坏了,真心是坑爹呀.很优秀的充电器,一直不推荐的原因就是 一旦挂了 返厂就得半年到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是硬件坏了,真心是坑爹呀.很优秀的充电器,一直不推荐的原因就是 一旦挂了 返厂就得半年到一年

是呀要是修不好真是可惜了

网友B: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先排除平衡头或者并充板接触不良甚至断线的情况后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先排除平衡头或者并充板接触不良甚至断线的情况后再看

并充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用308可以正常使用   平衡头和平衡线是  pl8上的  因为和其他充电器 不通用  所以不能换其他的试一试   我待会用万用表量一下线看看

网友D:
坏的PL8 出不出? 诚心收尸体。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应该出在平衡口  内部的电路   ,自己拆开 看看量一量 应该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楼主如果是里面电路坏了,就不要寄美国修了,来回运费好贵,就当尸体卖给我,我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D:
坏的PL8 出不出? 诚心收尸体。

我有一台 跟樓主一樣情況的 當屍體賣550包郵

网友:
收了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