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求大神解决!谢了

楼主(2015-12-22):
我的apm开定点模式的时候,刚开始特别稳,过一会就摇晃,摇晃的特别厉害,我特意试了好几次,都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日志最准确,看看gps相关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日志最准确,看看gps相关的记录。

在哪看?

网友B:
报配置,起飞重量,另外是否动过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配置,起飞重量,另外是否动过pid

配置不高,450的机架,最差的入门新西达配置,重量忘了,pid没实际动过,只用过自动调参

网友B:
把灰机启动后在地上放一段时间,然后起飞再看情况。另外高度要在5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灰机启动后在地上放一段时间,然后起飞再看情况。另外高度要在5m以上

试了好几次,都这样啊

网友:
你读取下apm里的pid参数,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磁罗盘被干扰了

楼主(2016-02-08):
引用 网友C:
磁罗盘被干扰了

哦哦,该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置不高,450的机架,最差的入门新西达配置,重量忘了,pid没实际动过,只用过自动调参

一看到楼主说自动调参,估摸着是PID的问题,回复默认试试呢。
据我所知APM自动调参要看人品的。我就是两次了自动完成以后飞起来像钟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到楼主说自动调参,估摸着是PID的问题,回复默认试试呢。
据我所知APM自动调参要看人品的。我就是 ...

哦哦,多谢!

网友: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