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这个怎么连?

楼主(2015-12-22):
不会弄,简直要崩溃了

网友A:
找找 KBAR VBAR的资料就好了,打开调试软件,点击右上角的安装,在按继续就可以看系统连接图了

网友:
全球鹰的陀螺仪

网友B:
我印象中有三根分线的插陀螺仪RXA口,然后三根分线黄色插接收机四通道红色插二通黑色插一通,三通插油门,陀螺仪上另外两组RCB口插接收机五六通道,然后陀螺仪上H123口插舵机,锁尾舵机插RD口,方向反了就互换一下,插头方向别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 KBAR VBAR的资料就好了,打开调试软件,点击右上角的安装,在按继续就可以看系统连接图了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有三根分线的插陀螺仪RXA口,然后三根分线黄色插接收机四通道红色插二通黑色插一通,三通插油门,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有三根分线的插陀螺仪RXA口,然后三根分线黄色插接收机四通道红色插二通黑色插一通,三通插油门, ...

头像好有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