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主打婚庆行业 想找一款最适合在室内航拍的机器 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12-22):
  大家好 本人现在主打婚庆行业 自己有一台精灵3 4K 室内其实这个机器也可以但是 屋里举架矮的 会把地上铺的东西都吹乱 而且我的x3录像还没有声音 不知道哪位大神 还有什么好的推荐 适合室内航拍的 我想代替摇臂 在室内

网友A:
算了吧,婚礼现场要布置那么多东西,在室内飞还要求不能吹乱东西,用电视台用的那种大型云台还好

网友:
下面这么多人,奉劝兄弟还是用摇臂吧,多轴毕竟不安全,万一在婚礼中出什么事情责任担不起,我也做过婚庆,也考虑过,后来还是放弃了

网友:
3DR SOLO或者零度探索者吧。大疆的玩具无人机可靠性差,伤着人就不好了。

网友:
精灵3搭载飞宇的mini3d pro 完美拍摄、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B:
4楼是收了多少钱?

网友:
自组PIX吧   自己设计机架 把安全设计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是收了多少钱?

看样子是收了不少 不然这种淡一般人扯不出来

楼主:
不瞒大家 我现在一直用的精灵3室内拍 风嘛还可以 不影响 改天给大家上个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是收了多少钱?

同问呢 呵呵 我绝得 失控纯属 个人行为    前段时间我朋友用 零度探索者 炸了 跟大疆一个得性 又说这 又说那的 后来还是自己拿了8-00元 才给换的新机器 飞着飞着突然掉地上了 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婚礼现场要布置那么多东西,在室内飞还要求不能吹乱东西,用电视台用的那种大型云台还好

就是想有没有 比精灵3 在小点的机器   屋里高的 飞根本不影响 上次摇臂突然出现问问题 就是用我飞机代替的 效果还不错 我想把 价位降下来 然后多出厂

楼主:
目前个人感觉飞 大僵各方面都还可以 没什么不好的地方 唯独又一次 指南针失控 不超过3秒 就好了 在广告牌附近飞行需要注意 我是在高速公路起飞的 严重干扰 我也起飞了 一大排车等着我 必须飞 还好安全完成任务

网友:
其实室内飞艇可以考虑遥控装置+上FPV装置 60直径1.5米长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