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穿越机模拟器

楼主(2015-12-23):
有谁知道这个模拟器怎么玩,怎么设置遥控器?我不会,请会的魔友教教我,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且会英文与航模,那么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具体如下:
1、进入主菜单中的选项、控制器设置,点三角箭头进入;

2、点手动设置开始;

3、开始设置第一项是油门,之后动油门看右边飞机姿态对不对,要是不对再点红箭头处相当于重设这一项,对了后点下一步继续;

4、依此类推设好4个通道,如前面有错误可点返回到上一项重设;

5设定正确后选保存并退出即可;

经过以上初步设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且会英文与航模,那么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具体如下:
1、进入主菜单中的选项、控制器设 ...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教程,我之前自己也已经琢磨好了,现在已经能爽飞了。再次感谢!

网友:
你好 这个模拟器能否发给我一份呢 1827978751@qq.com 感谢

楼主:
这模拟器是steam平台买的。

网友B:
求资源啊 楼主上传网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资源啊 楼主上传网盘吧

下载要钱的,我也是买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要钱的,我也是买来的…

那就不说啥了

网友C:
为什么我的遥控器连不上?模拟器加密狗拨到PhoenixRC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遥控器连不上?模拟器加密狗拨到PhoenixRC档吗?

拨到G6那一档。

网友D:
請問你是用那種遙控 ???  我用 devo10 , 用加密狗 , 用哪種模式都辨識不到 , 買了也玩不到喔 ... T_T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且会英文与航模,那么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具体如下:
1、进入主菜单中的选项、控制器设 ...

请教一下,油门抖怎么办,还有行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是用那種遙控 ???  我用 devo10 , 用加密狗 , 用哪種模式都辨識不到 , 買了也玩不到喔 ... T_T

我也是啊,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油门抖怎么办,还有行程不对

我用的D7E + 凤凰模拟器 也遇到类似问题
可以解决的  通道映射的时候 跨过第三通道    用 1 2 4 5通道  分别映射成正常用的4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D7E + 凤凰模拟器 也遇到类似问题
可以解决的  通道映射的时候 跨过第三通道    用 1 2 4 5通道 ...

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且会英文与航模,那么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具体如下:
1、进入主菜单中的选项、控制器设 ...

通道已设置正确,但是行程没校准,在哪项里面,能校准控上各通道行程。

网友G:
有谁知道acro模式怎么更改成自稳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谁知道acro模式怎么更改成自稳模式啊?

按键盘A键

网友H:
有免费版本下载的,可以玩

网友(2016-01-22):
G6也不行呢?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加密狗连接电脑,我用的5合1,没一点反应

网友I(2016-05-11):
怎么解锁啊?油门最低还有什么啊?

网友(2016-06-24):
收费?哪里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且会英文与航模,那么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具体如下:
1、进入主菜单中的选项、控制器设 ...

请问这个模拟器天九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模拟器天九能用吗?

可以的,能玩G4系列模拟器就可以玩这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能玩G4系列模拟器就可以玩这个。

嗯嗯
好的,已经下单了,正在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嗯嗯
好的,已经下单了,正在等

不客气,难道你要入手天9玩穿模拟器及穿越机?要是这样的话速度换FRSKY X9D PLUS+X4R-SB或XSR等接收机是正道,而且这个开源控无需加密狗就可以接在电脑上玩模拟器好象,天地飞系列越来越不适合玩穿越机了现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难道你要入手天9玩穿模拟器及穿越机?要是这样的话速度换FRSKY X9D PLUS+X4R-SB或XSR等接收机是 ...

我偶尔也会玩KT板机和小直机的,所以选了天九
总之,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偶尔也会玩KT板机和小直机的,所以选了天九
总之,谢谢提醒

恩,不客气,天地飞没有SBUS接收机,接飞控一大堆线,而且ONESHOT和LED灯带等功能也不无法启用,通道还少,尤其延迟还大,更不能电压回传,手感和用SBUS接收机差很多等缺陷,所以要提醒一下以免多走弯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恩,不客气,天地飞没有SBUS接收机,接飞控一大堆线,而且ONESHOT和LED灯带等功能也不无法启用,通道还少 ...

您是说通道太少了?之前是听说6通道遥控器就可以飞穿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不客气,天地飞没有SBUS接收机,接飞控一大堆线,而且ONESHOT和LED灯带等功能也不无法启用,通道还少 ...

灯带这个现在还没想过,但是以后肯定会装的
我是打算自己买灯板回来焊,稍微理下线应该就可以了
可能学习成本比直接买商品机高,但是航模就是要多动手,多学习,多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您是说通道太少了?之前是听说6通道遥控器就可以飞穿越机了

你这是以前的说法了,而且你还是没彻底理解我说的涵义,现在飞控功能越来越多,CC3D默认能开到8通,F3飞控默认最大能开到10通道,通道多一些还是很方便的,6通只是最基本的了,而可编程灯带是飞控功能,你用非一线制的普通接收机将导致这些及相关的功能都无法启用,而以后的飞控有可能更不会支持普通接收机了,敢断言等你真正玩穿越后肯定会换下天地飞遥控器和接收的了,因为你所选的遥控器极不适合飞穿越,所以如果你是新入手遥控器,一定要慎重,力争一步到位,以免二次投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以前的说法了,而且你还是没彻底理解我说的涵义,现在飞控功能越来越多,CC3D默认能开到8通,F3飞 ...

噢噢,原来是这样
好吧那如果是想玩穿越,固定翼小直机的话,那种遥控器比较适合呀因为本人之前一直飞的是3d小直机的,但是用的都是原厂控,所以都没自己买过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噢噢,原来是这样
好吧那如果是想玩穿越,固定翼小直机的话,那种遥控器比较适合呀{:1_ ...

一个FRSKY X9D PLUS开源遥控走天下,配套的接收机种类多,玩什么都行,与穿越机飞控搭配的更好,而且支持语音等功能,价钱也不高。接收机就买X4R-SB或XSR都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一个FRSKY X9D PLUS开源遥控走天下,配套的接收机种类多,玩什么都行,与穿越机飞控搭配的更好,而且支持 ...

好的,感谢您的推荐,学习了。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好的,感谢您的推荐,学习了。我会考虑您的意见的

那请问下X9D能用liftof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请问下X9D能用liftoff吗?

这控为开源神控,功能强大,你问的都不是问题,据说不需要加密狗就行,只是界面是英文的了。

网友(2016-12-25):
没有反应

网友:
我也设置不来!

网友:
我的控查上没反应,X9D插上模拟器没反应,凤凰正常,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7-05-14):
引用 网友H:
有免费版本下载的,可以玩

where

网友:
这模拟器感觉不太好!!!!!

网友:
g4狗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以前的说法了,而且你还是没彻底理解我说的涵义,现在飞控功能越来越多,CC3D默认能开到8通,F3飞 ...

说的极是……点赞!

网友(2017-06-13):
三分钟搞定模拟器,

得认真研究一下这个软件,不然新买的架子要摔坏了。

感觉与固定翼和直机操作区别较大啊

网友(2017-12-10):
同求模拟器,跪谢1279661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模拟器是steam平台买的。

不会翻译
好尴尬哦,在steam花了68元不知怎么设置求大师帮忙

网友(2018-03-13):
大神们,想玩这个模拟器,遥控器应该在淘宝上买哪个呀?小白求带

网友:
同求模拟器谢了48680111@qq.com

网友:
不错,飞穿越确实要一款专门的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且会英文与航模,那么这个问题难不倒你。
具体如下:
1、进入主菜单中的选项、控制器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