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550l尾伞齿

楼主(2015-12-23):
RT,亚拓550l尾伞齿怎么拆下来更换?根本拉不出来啊

网友:
买个拔齿器就好了,打了尾桨,那根轴一般也会弯的吧,一起换算了,省的麻烦

网友A:
是尾轴?,如果是的话直接换,如果是轴承拉不出来,那有专用的工具卖的,小罗家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尾轴?,如果是的话直接换,如果是轴承拉不出来,那有专用的工具卖的,小罗家就有。

尾轴固定座那里的伞齿拉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轴固定座那里的伞齿拉不出来

买台手动压力机,花不了几个钱。
拔出来了,你还得往里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台手动压力机,花不了几个钱。
拔出来了,你还得往里装呢。

用压力机不会弄坏固定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压力机不会弄坏固定座吧?

不会。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店家老板告诉我的方法非常好,你试试。手握住尾管座,用一根废主轴从内侧顶住伞齿,轻轻敲打主轴的另一端,齐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店家老板告诉我的方法非常好,你试试。手握住尾管座,用一根废主轴从内侧顶住伞齿,轻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