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震动曲线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15-12-23):
昨晚飞了一次, 发现姿态非常不好, 有时候飞着飞着忽然就一个大的抖动, 感觉是加速度计异常了, 看了下日志, 确实发现问题, 请问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吗? 我这是新买的飞控,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要不要和店主商议换货呢? 谢谢大家了, 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帮顶

谢谢帮顶,你玩什么飞控呀

网友A:
naza   PIX   CC3D  不过都不是精通级别的  只能会点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PIX   CC3D  不过都不是精通级别的  只能会点基本的

哇噻,厉害,看来不只有一个四轴

网友B:
这俩个毛刺是落地了吧, 回想一下你落地是不是弹跳了2下,然后飞机在地上静止了几秒拿起来关电的

网友C:
看曲线像是落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个毛刺是落地了吧, 回想一下你落地是不是弹跳了2下,然后飞机在地上静止了几秒拿起来关电的

好像应该是,记不太清了,下午再试飞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曲线像是落地的样子。

下午再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桨打滑,导致姿态修正不给力

网友D:
请问: 不 硬连接 USB 电缆线 是否 可以透过 无线数传 来下载 震动曲线 ??

俺 其实 一直都 不知道 怎么下载 震动图线。。。

所以:希望 你能 详细步骤 介绍 下载 图线的 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不 硬连接 USB 电缆线 , 是否 可以透过 无线数传 来下载 震动曲线  ...

首先设置日志记录的选项,选择default+imu,然后解锁试飞,尽量定高定点,不要太大的机身晃动以及高度跳动,然后降落加锁连接usb或3dr数传下载log日志,然后分析就可以了,log日志的下载在地平仪窗口的下面窗口的右侧的选择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不 硬连接 USB 电缆线 , 是否 可以透过 无线数传 来下载 震动曲线  ...

设置日志记录为default+imu,解锁起飞,尽量定高定点,不要太大晃动与跳动,然后降落加锁,用usb或数传连接电脑,在地平仪窗口的下方右侧滚动条里面有日志下载与分析,先下载,再查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设置日志记录为default+imu,解锁起飞,尽量定高定点,不要太大晃动与跳动,然后降落加锁,用usb或数传连 ...

谢谢,,你确认 ,,不需要 直接 连接 USB 电缆线。。。

:只 依靠 数传。。就可以 下载 震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确认 ,,不需要 直接 连接 USB 电缆线。。。

:只 依靠 数传。。就可以 下载 震动图。。
...

确认,数传可以干所有usb线的活,除了刷固件,因为没有复位信号,官网上面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认,数传可以干所有usb线的活,除了刷固件,因为没有复位信号,官网上面写的

谢谢,,明天 我就 数传下载  。。。

这 可是 APM 在 油机 上 也能稳定可靠的 工作 得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天 我就 数传下载  。。。

这 可是 APM 在 油机 上 也能稳定可靠的 工作 得保障。 ...

哇噻, 油机啊, 好像玩的不多,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