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关于论坛自制头追无法连接华科尔DV10遥控问题

楼主(2015-12-23):
在X宝入了一个论坛的自制头追,可是用教练线连接华科尔DV10,设置好教练通道,插上头追开控,控显示教练图标,接收机灯慢闪,无法控制接收机,如果在开控情况下插上头追,可以控制接收机,但是头追无效,而且控上面没有教练图标,按微调开关无论上下都无效,请教一下大家华科尔DV10要如何使用头追啊,我之前弄了个SKYONE眼镜,也无法使用头追功能结果退掉了

网友A:
不清楚原厂固件支不支持按通道教练,刷SUV就好多了。

网友B(2016-02-12):
开控插头追就可以

网友B:
插头追开控是控输出ppm,开控插头追是输入ppm

网友C:
开控插头追应该没问题吧 你看看控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开控插头追这时候头追相当于学员控输出PPM信号给教练控

网友C:
当然我没试过不知道D10教练模式下教练控和学员控是否有什么特定的协议

网友D:
也准备自制个头追。

网友E:
d10用自制头追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