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C3D飞控飞直升机

楼主(2015-12-23):
CC3D给大家的印象都是在穿越机上的,殊不知它还支持直升机和固定翼。
以下文章分享一下CC3D飞控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让新人可以少走弯路

先上一张cc3d安装在直升机上的照片,帅气的ep100小飞机

使用环境介绍:

地面站名称

OpenPilote地面控制站
地面站版本
RELEASE-14.10
直升机型号
嘉迪450L
遥控和接收
华科尔2801pro
CC3D型号
MINI CC3D弯针版

如何接线
CC3D和接收的接线方法,如下表所示

CC3D通道

接收通道名称
备注
升降(pith)

横滚(roll)

油门(Throttle)

方向(Yaw)

三段开关输出(Flight Mode)

螺距(Collective)

CC3D和舵机的接线方法

CC3D通道

舵机名称
备注
升降舵机

左前舵机

右前舵机

尾舵机

电调通道

空闲

地面站设置界面截图(适用于450L)

注意事项:
1.CC3D与接收之间的接线如果存在接触不良,飞机会空中失去动力。亲自试验:拔掉5号的三段开关输出的线,飞控无输出。(由于这根几块钱的线,本人炸鸡无数,血的教训)
2.直升机没有向导模式,校准遥控器请用手工模式校准
3.遥控器不要设定直升机的ccmp混控模式

如何解决CC3D的BUG问题
当修改某一个关键参数后,发现原来好好的舵机,一下子都无反馈了,此时应做如下操作:
1.      打开VEHICLE选项,找到直升机所在的标签
2.      修改十字盘模式,从原来的120°,改成140°模式
3.      存盘
4.      再把十字盘模式,从原来的140°,改成120°模式

5.      舵机都恢复正常

(技术交流请勿留联系方式版主留)

网友:
学习了,这么好的文章,先搜藏一下

网友A:
我也要玩cc3d

网友B:
2801好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1好经典

很久以前买的,从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玩cc3d

这个飞控还是不错的

网友C:
cc3d怎么装固定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怎么装固定翼呢?

把模式调整成固定翼模式,参数用直升机的就可以,对飞机要求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模式调整成固定翼模式,参数用直升机的就可以,对飞机要求低

好的 十分感谢 装冲浪者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十分感谢 装冲浪者上试试

qq3126614,有问题一起探讨

网友D:
图一是什么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是什么机机?

是ep100

网友E:
必须收藏,另外求楼主qq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收藏,另外求楼主qq

qq3126614

网友F:
这两天终于装好了,问题也来了。。 螺距能设置吗? 现在都不敢起飞,一不小心就给我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天终于装好了,问题也来了。。 螺距能设置吗? 现在都不敢起飞,一不小心就给我拍下来。。

可以设定,在直升机模式操作界面有设定的,首先你要调整好机械,起飞用新手的防炸的起落架

网友:
学习,太好了,先收藏

网友G(2016-02-06):
请教是不是只有14.10固件可以刷电直。15.02刷不了直升机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是不是只有14.10固件可以刷电直。15.02刷不了直升机固件

我用的是14的版本,其实两个版本都支持

网友H:
记录,试了几次没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录,试了几次没弄懂。

别急,飞控的确折腾人,但是这个飞控比pix容易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别急,飞控的确折腾人,但是这个飞控比pix容易多了

apm也试过烧了3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m也试过烧了3个舵机

你可能用了模拟舵机吧,刷新率太高了会烧的

网友H:
kds290。三个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kds290。三个都烧了

把刷新率调整成50比较安全

网友H:
年后再上cc3d吧,到时候我搞不明白我找你,我后来设置到50hz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年后再上cc3d吧,到时候我搞不明白我找你,我后来设置到50hz了也不行

有问题一起切磋

网友:
请教。CC3D固件直接刷不了电直固件。只是在机型选择时选了直升机。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谢。

网友:
成功了。原来要刷三轴固件就好了。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三桨哪里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三桨哪里有卖啊

绝版了,没有卖了

网友J:
你好,求教!!!我的CC3D地面站怎么没有直升机模式?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求教!!!我的CC3D地面站怎么没有直升机模式?怎么解决?谢谢!!!

除了直升机,还看到啥模式?

网友:
有多轴,固定翼,车模三种

网友J:
多轴,固定翼,直升机,车模,四个模式都能看见,但是只能点开多轴、固定翼、车模三个模式的开关。直升机的开关是灰色的,点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轴,固定翼,直升机,车模,四个模式都能看见,但是只能点开多轴、固定翼、车模三个模式的开关。直升机的 ...

用手动模式

网友J:
如何设置手动模式?在哪里设置?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何设置手动模式?在哪里设置?请指点。

遥控器校准什么的都用手动的,别用向导,按照截图的来设置就可以,不难的

网友K:
为什么没人试着把代码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没人试着把代码优化一下?

因为团队都解散了

网友L:
精华贴,支持!
飞的咋样?为啥不上视频呢?

奇葩的是cc3d直接控制电调,螺距和油门混控。

如确实如此,我看还是算了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因为团队都解散了

Openpilot解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Openpilot解散了?

听说暂停开发了,好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华贴,支持!
飞的咋样?为啥不上视频呢?

所有飞控都是这么控制飞机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所有飞控都是这么控制飞机的

我把电调插接收机上了,K8飞了3个月,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把电调插接收机上了,K8飞了3个月,错了吗?

玩的开心比什么都重要,祝你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这个三桨哪里有卖啊

最近有人在出ESKY HONEY BEE CT的配件,就是三桨旋翼头,只是不知道大小是否合适,可以去看看~

网友M(2016-03-09):
請問 樓主   要如何才能讓舵機不要一直抖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問 樓主   要如何才能讓舵機不要一直抖動

把刷新频率降低

网友M:
已降低到50了..  還是舵機有分數字或模擬.還是要在gcs內作設置.
請大神解惑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已降低到50了..  還是舵機有分數字或模擬.還是要在gcs內作設置.
請大神解惑 ......

难道你用的模拟舵机?

网友:
本來是使用數字舵機..覺得cc3d太靈敏.輕碰一下就舵機就抖.後來改用模擬的好一點.但是還無法起飛.
要如何能降低cc3d對舵機感度.

网友N:
请教楼主,遥控器校准总过不了,是哪里的问题,天8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楼主,遥控器校准总过不了,是哪里的问题,天8的控

不要用向导,手动校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要用向导,手动校准

手动也试了,还是不行,遥控器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动也试了,还是不行,遥控器的问题吗?

遥控器不要设混控,直升机模式

网友N: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不要设混控,直升机模式

能留个QQ不?实在是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留个QQ不?实在是搞不定了

网友(2016-04-28):
好东西居然没人顶

网友:
好文,有时间用我的小飞450试一下.

网友O:
技术含量不低,但无性价比可言。cc3d市场价也得65以上吧?何况固件对直机的优化只能说是能飞的程度,跟100多点现成的为直升机而生的k8要来的省心和靠谱的多,楼主也承认了因为一根线的问题炸鸡无数,这还有啥推广价值吗?

网友:
火红火红的帖子就这吗沉底了吗?赶快顶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技术含量不低,但无性价比可言。cc3d市场价也得65以上吧?何况固件对直机的优化只能说是能飞的程度 ...

没说要推广,只是让更多的人玩玩这个飞控。再说最大的问题是震动敏感,好多问题都没解决,当平衡义玩玩蛮好的

网友P:
整个apm+gps试试 这个搞好了 功能强大的 能自动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要推广,只是让更多的人玩玩这个飞控。再说最大的问题是震动敏感,好多问题都没解决,当平衡义玩玩蛮 ...

客观真实的想法和评价,挺好。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整个apm+gps试试 这个搞好了 功能强大的 能自动飞了

这个飞控不支持gps,只能娱乐一下,你别想多了

网友K(2016-06-28):
跟多轴一样带自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技术含量不低,但无性价比可言。cc3d市场价也得65以上吧?何况固件对直机的优化只能说是能飞的程度 ...

线坏了 VBAR来了也会有问题

网友Q:
为什么不用控上的 混控  用控上的cc3d应该就更简单了   还有关键的尾巴调整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不用控上的 混控  用控上的cc3d应该就更简单了   还有关键的尾巴调整在哪里

所有的直升机飞控都不用混控的

网友:
新人求教                           CC3D和450直升机如何接线

网友R(2016-10-31):
你好,不知是否还记得我,前段时候问了你有关CC3D和APM到底入哪个好,结果一起入了,想从CC3D开始,刚才照着你的贴子装机了,也照着你的450L的参数设了一遍,能解锁了,但所有的陀机都没反应........(这台450已经配合K8调好机的了),能否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所有舵机刷新都设到50(MD933,不敢照着你一下子设成270)
也照你的方法先设成140度保存,再设回120保存遥控也手动校准过了(DSX7)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不知是否还记得我,前段时候问了你有关CC3D和APM到底入哪个好,结果一起入了,想从CC3D开始,刚 ...

加qq3126614,是程序的一个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qq3126614,是程序的一个bug

加了你QQ了,等你通过,开始CC3D是能解锁的,现在设置了一下,反倒怎么都解不了锁了,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qq3126614,是程序的一个bug

解锁是可以了,但三个MD933烧了两个.............吐血ing。。。。。。。。。。不是刷新率设成50就安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S:
ESKY太给力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517&page=1#pid18919817

桨故意让他不平衡,看看还给力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故意让他不平衡,看看还给力否?

好想法,找机会鼓捣鼓捣去

网友S:
恕我直言,看这个帖子很久了,为什么不聊聊PID的调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恕我直言,看这个帖子很久了,为什么不聊聊PID的调试呢?

问的好,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本人调试的不好,怕误导人家,所以没有分享,还有一次因为这个问题炸鸡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问的好,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本人调试的不好,怕误导人家,所以没有分享,还有一次因为这个问题炸鸡了 ...

如果能聊聊PID调参套路,大家可以做些挑战,将飞行体验与参数联系起来,会更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能聊聊PID调参套路,大家可以做些挑战,将飞行体验与参数联系起来,会更好玩

谢谢你,我去开个贴,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去开个贴,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主意!希望大家能分享经验,带来更多的乐趣!

网友R:
回贴感谢event,CC3D在event的帮助下终于也算是试机成功了,PID基本用的是event的参数?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虽然其间烧了我两个舵机目前也还有N多未知参数不解,但至少是能飞了

网友:
很厲害的教學,萬分感激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去开个贴,来讨论这个问题。

請問師兄的貼在那裡?我想了解一下怎樣設置

楼主:
引用 网友T:
請問師兄的貼在那裡?我想了解一下怎樣設置

qq 3126614
遇到pid的问题,提供在线帮助

网友T(2016-12-05):
引用 楼主:
qq 3126614
遇到pid的问题,提供在线帮助

 好的,謝謝幫忙,請問有Wechat嗎? 小弟沒有使用QQ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回贴感谢event,CC3D在event的帮助下终于也算是试机成功了,PID基本用的是event的参数?from=s1.8-1-1.2&spm ...

你設置的時候......不要用它那設置精靈......它不適合直升機的.....例如電調頻率一項就不合用的

直接到設置飛行模型.....設直升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的,謝謝幫忙,請問有Wechat嗎? 小弟沒有使用QQ

我不用那个东西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不用那个东西的

好的,那我試試下載QQ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的,那我試試下載QQ看看吧

好的,论坛也能交流

网友T:
引用 楼主:
好的,论坛也能交流

謝謝大大. CC3D 在小的直升機 為何那麼困難調

楼主:
引用 网友T:
謝謝大大. CC3D 在小的直升機 為何那麼困難調

小飞机的确难搞,因为震动的问题,飞机越大越好搞定

网友U(2017-01-08):
楼主。我用天地飞接收接cc3d设置好之后,通电cc3d是能够控制舵机的自稳反应,但是我用遥控器打杆的时候,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在地面站能够看到,通道动的,还有是只有二个通道地面站能检测到,请问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用天地飞接收接cc3d设置好之后,通电cc3d是能够控制舵机的自稳反应,但是我用遥控器打杆的时候, ...

是参数p太小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是参数p太小了

这个不太懂了,现在通道只识别了二个,把天地飞接收上的插头换来换去能多识别二个通道,但解锁还是解不了的,控上打杆舵机不动是不是没解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不太懂了,现在通道只识别了二个,把天地飞接收上的插头换来换去能多识别二个通道,但解锁还是解不了 ...

不解锁,舵机也是动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不解锁,舵机也是动的

那你说的参数P在哪里设置,还有动飞机舵机动的,动遥控舵机是没反应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那你说的参数P在哪里设置,还有动飞机舵机动的,动遥控舵机是没反应的

只識別了兩個就是不對啦,

看我發的貼,CC3D 設置篇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只識別了兩個就是不對啦,

看我發的貼,CC3D 設置篇

可能不同接收线的排列不一样,

网友W(2017-05-22):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还是不错的

下了个14.10版,全英文版的,能发个汉化版的给我吗?13820465@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下了个14.10版,全英文版的,能发个汉化版的给我吗?13820465@qq.com,谢谢

这玩意好像没有汉化版的吧

网友:
虽然我没有玩CC3D,但以前和楼主就PIX的问题讨论过,首先感觉楼主是敢于尝试和探索的前辈,其次楼主是非常热心的人,为楼主的无私和热心赞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CC3D可以飞共轴双桨无尾舵直升机吗?该怎么连接?

网友:
太好了,总算有些明白了。

网友X(2017-12-21):
学习中!感谢前辈们的经验和指导。新买的CC3D已经在路上了我的450有救了!(由于新手,K8没有自稳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X:
学习中!感谢前辈们的经验和指导。新买的CC3D已经在路上了我的450有救了!(由于新手,K8没有自稳飞不来)
...

加油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学习中!感谢前辈们的经验和指导。新买的CC3D已经在路上了我的450有救了!(由于新手,K8没有自稳飞不来)
...

用spF3也行,抗震极好,我出过教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用spF3也行,抗震极好,我出过教程了

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

网友Z(2018-06-09):
我的cc3d装好之后,打升降副翼动作都正确,但是没有螺距。请问螺距在哪里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的cc3d装好之后,打升降副翼动作都正确,但是没有螺距。请问螺距在哪里调整呢

你用的遥控器是直升机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收你ep100

价格合理就出,qq3126614

网友Z: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遥控器是直升机模式吗?

是,直升机无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直升机无混控

看一下螺距有没有输出

楼主(2018-10-29):
引用 网友AB:
感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已经很久没玩这个飞控了

网友(2019-01-03):
查个眼,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收藏一下,很好的教程

网友AC(2021-10-08):
会空中自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会空中自稳吗?

当然会自稳了

网友:
上个飞的视频啊

网友AD(2022-03-01):
都按照你设置的,副翼升降都有反应,唯独推油门螺距不上升,实在折腾不起来,也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都按照你设置的,副翼升降都有反应,唯独推油门螺距不上升,实在折腾不起来,也不知道哪里错了。

这是地面站的一个bug,把它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存盘,然后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就好了,祝你玩得开心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这是地面站的一个bug,把它设置成固定翼模式,存盘,然后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就好了,祝你玩得开心

切换了,还是没反应,你有qq不,麻烦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切换了,还是没反应,你有qq不,麻烦发下

网友(2025-03-14):
好贴,新手小白看了明白点意思了。

网友:
楼主您好!我按你的设置后主电机不转其他都可以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