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一插电就冒烟了。。。

楼主(2015-12-23):
求技术支援,拆开发现里面这个烧点了,应该是电源模块,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原件型号,也不知道电压,谁的和我一样的屏幕麻烦帮忙看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貌似是个降压模块 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降压模块 网上有卖的

如何才能知道他是几伏到几伏。。。。

网友:
是不是自己改过?

网友B:
楼主,这种垃圾屏你也买?买了后悔死你,当初我买了退换了两次都有问题,直接退款了!

楼主:
飞线接了个12v转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垃圾屏你也买?买了后悔死你,当初我买了退换了两次都有问题,直接退款了!

呃呃呃,收的二手的,穷。。。。

网友:
感觉应该是供电的电源

网友C:
晕,拆机模块做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拆机模块做的产品啊...

看出来了,拼出来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出来了,拼出来的屏

那个模块的型号应该是CE-A002,淘宝很多拆机的,也很便宜。具体输出电压是根据跳线设置的,你买个模块来原样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