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哈搏森H501s关于地磁校正问题

楼主(2015-12-23):
请教有哈搏森H501s的大神们。我的哈搏森H501s。飞行完换
电池
后必再地磁校正才能启动飞行。不知是不是问题。

网友A:
没问题,厂家就是这么设定的,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厂家就是这么设定的,有点麻烦
谢谢!。说明书是首次飞行才进行指南针校正。每换电池都要校正是有点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