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无线4G或者3G数据传输图传问题讨论

楼主(2015-12-23):
终于可以发帖了...这个APM2.8的4G条件下的数传或者图传,很早有人讨论过,但是最终都没有下文了....在模友之吧看到过两年前的帖子,帖子不完整。我来重新开贴,我觉得4G或者5G的网上会逐步完善,所有延时和不稳定的情况会变好。所以尝试4G条件的数传。
  目标:APM2.84G信号的公网数据传输,先数传,在图传。
  材料:APM2.8一块,ESP2866串口转wifi模组,公网服务器,3G或者4G模组,地面站,导线。

                                  网络链路图

                                  ESP8266接口图
  具体实现思路:ESP2866串口转wifi模块接入APM2.8数传接口,RXTX交叉接入。ESP2866TCPClient透传模式下STA接入4G网络或者接入可以访问外网的局域网,确保ESP2866可以连上外网,在上电自动透传模式下,APM2.8的数传数据可以通过ESP2866自动上传到指定的公网服务器,公网服务器启动数据转发,地面站在TCP连接模式下,连接公网IP和和对应的转发端口,以获取ESP2866发送来的APM2.8的数据,实现远程的数据获取。

  1,前期验证:我用了蓝牙转串口调试可以接通地面站,没有问题。但是选择了TTLUSB,和串口转USB,在地面站选择COM接口接入,均没有联通显示没有心跳包。不明白为什么蓝牙转串口可以,但是TTL转串口和USB转串口却不能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电平不匹配还是其他原因。

  2.ESP8266验证:

这是公网服务器接收到ESP8266的数据,可以看开头数据正常FE开头的,应该符合MAVLINK协议。

是转发端口对接收的数据进行转发的数据显示,地面站就是接收到这样的数据,而连接不上的,提示找不到心跳包。
地面站提示链路不通,连接不上!
   问题如下:整个网络链路有数据,在转发服务器端的数据,至少符合MAVLINK协议。转发服务器的转发端也有数据,但是数据不知道是不是符合MAVLINK的数据。
可能出现的问题:1 ESP8266串口转wifi的数据有问题,这个数据有可能被截断,转成wifi数据的时候,数据是不完整的,导致后面的整个数据不对。
          2 ESP8266不支持APM2.8的数传接口,但是从数据来看,基本可以排除。
          3 转发服务器的数据转发有问题,导致地面站接收的数据不对。
          4 MAVLINK协议对于不同的连接方式做了标记,数传接口走出的数据,有标定,而地面站通过TCP来连接的时候,数链路不准确。
以上4个问题只是猜测,我目前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看以前的帖子,这部分不应该出现问题的,两年前有人实现过,我在做验证的时候确实出现了问题,不知道各位模友有谁实现过远程的登陆APM系统的没有?

楼主:
顶上去啊 别沉了

楼主:
网上买的MT7681模块到了,网上有人用这个做wifi数传,看了下和ESP8266,是通类型芯片。继续研究.....................

网友A:
刚好最近在做一个魔盒,楼主的一些设备,我也在测试,正常链接成功。
我是915+wifi or 蓝牙 手机或者电脑同时使用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最近在做一个魔盒,楼主的一些设备,我也在测试,正常链接成功。
我是915+wifi or 蓝牙 手机或者电脑 ...

我是把ESP8266设置成透传模式,接入4G网络,发到公网IP,做转发........地面站应该是TCP Client接入服务端,我现在怀疑ESP8266的透传有问题,你是经过外网走一圈么?

楼主:
感觉数传接口的数据 用WiFi透传的数据 要修改下,MAVLINK应该做了数据格式的规定!继续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ESP8266设置成透传模式,接入4G网络,发到公网IP,做转发........地面站应该是TCP Client接入服务 ...

刚做好的盒子,数传驱动AAT,蓝牙或者WIFI随便连接MP
不太理解你说的ESP如何接入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做好的盒子,数传驱动AAT,蓝牙或者WIFI随便连接MP
不太理解你说的ESP如何接入4G,加Q聊下 84204671

...

方便其他网友看到,我就在这里回复,这样的ESP8266,设置为STA模式,这时候ESP8266就可以通过手机共享出来的wifi,或者4G模组共享出来的wifi,连上外网,向外网发数据,通服务器中转,地面站就可以得到数据。   目前我的没有成功的是通过服务器转发来的数据,不准确,地面站连不上。初步估计MAVLINK协议,做了一些规则,不能单纯的做转发。

楼主:
其中一个问题确定了,是转发服务器的问题,参考了下MAVLINK协议,发现转法得到的数据,完全乱了,求能用的转发服务器..................................

网友B:
有协议转换工具,不过转来转去会增加延时,我个人理解,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协议转换工具,不过转来转去会增加延时,我个人理解,请高人指点。

延时增加必然的,不转发,怎么实现远程通信呢?也看网络条件,专网那叫一个快求能用的实现服务器对两个客户端的数据接受转发功能的服务器

楼主:
转发服务器框图如下 那个网友有这种代码或者软件啊啊......要不然还要自己写.....好久没动QT了....

网友A:
昨天测了一下这软件  地面站正常  不还也是内网测试

期待你的外网

阿里云是否有T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测了一下这软件  地面站正常  不还也是内网测试

期待你的外网

在写数据转发,在阿里云上,服务器程序不太熟悉,写的慢些,你这个是?

网友A:
手机蓝牙链接apm读取数据 然后手机3g或者wifi 把数据发出 电脑mp链接
外网3g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蓝牙链接apm读取数据 然后手机3g或者wifi 把数据发出 电脑mp链接
外网3g还没测试

你用什么做的数据发送啊,我有阿里云服务器,可以一起试试外网。。。。

楼主:
结贴 用QuickServer 完成转发服务器的编写 延时还没来得急测试 反正远程数据是可以传输了 稳定性 有待测试

网友C:
飞机上可以用廉价的gsm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上可以用廉价的gsm模块么?

GSM这个已经很慢了,而且信号不是很好,已经是3G 4G的天下了,一个4G路由器便宜的也才100左右,关键速度好,延时低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GSM这个已经很慢了,而且信号不是很好,已经是3G 4G的天下了,一个4G路由器便宜的也才100左右,关键速度 ...

没这么便宜的吧,一般都要三四百,便宜的哼容易断线吧?可否pm一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便宜的吧,一般都要三四百,便宜的哼容易断线吧?可否pm一个连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51.tW00dw&id=39461710723&ns=1&abbucket=16&skuId=82523072655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贴 用QuickServer 完成转发服务器的编写 延时还没来得急测试 反正远程数据是可以传输了 稳定性 有待测试 ...

好了?出个套件吧(或者DIY教程),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数传功率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了?出个套件吧(或者DIY教程),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数传功率不够用了。

在写文档,服务器还在优化..... 搞好了 在这个里补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写文档,服务器还在优化..... 搞好了 在这个里补充

好的。建议楼主加入遥控功能,做成数传遥控一体的。(做遥控信号转发,像433增程那样即可)。同时,如果加上普通的433mhz/2.4ghz信号,保证近距离低延迟,信号强度不足时再用3G就完美了。

网友A:
比较关心延迟问题,还有就是高度或者山区信号强弱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建议楼主加入遥控功能,做成数传遥控一体的。(做遥控信号转发,像433增程那样即可)。同时,如果 ...

有道理,目前对MAVLINK协议不太了解和服务器要优化,现在地面站的几分钟之后,就失去信号了,不知道是心跳包的问题,还是服务器本身的问题,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延迟问题,还有就是高度或者山区信号强弱如何

偏远山区不要指望3G,4G. 除非和地面站在同一个局域网。淘宝卖的大功率几千米覆盖的路由不晓得效果怎么样。

楼主:
这几天的倒腾发现,如下几点:以供后来在参考
1:采用上面的模式确实可行,用转发服务器转发数据,缺点是如果单纯用透传模式APM2.8不断的上传数据,流量粗略估计要10分钟1MB,太耗费流量,而且对于串口转WiFi模块的考验很大,持续的数据流上传,除去网络的不问题之外,我的ESP8266,持续上传10分钟左右,就不正常工作了,查了资料说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谁叫这个芯片便宜呢!持续上传对于服务器也是有压力。
2:延时没有在飞机上测试过,条件好的网络下,在500MS一下,据说200米以上高空信号会很差,都没有做实地测验,因为我是想做车船,这部分没有考虑。
3:打算从服务器的发送策略和串口转wifi模块的发送策略上入手,调整发送模式,只是单纯的转发不是很切合实际。

网友:
看来3g 4g数传暂时也只能玩玩市区近距离的

楼主:
这几天搞服务器,验证可行,用的手机4G的数据链,在房间内信号显示50%左右,不是满格。显示延时686MS,在室外应该还要好些,当然服务器也可以优化,连接半小时1.6MB的流量。一小时3.2MB的流量。一天80MB的流量,一个月2400MB的流量,如果数据一直上传,一个月要2G的流量,呵呵,挺多的.......服务器还要优化。总结,技术可以实现,但是服务器软件构架变了,不是原来图示那样。

第一阶段结贴

网友:
挺好的,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