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刷v2

楼主(2015-12-23):
lite刷了v2 起飞稳了,但是感觉反应好像慢了很多,没有lite敏捷,
还有左上角三档开关,最上面设为gps姿态,中间设置为姿态,下面设置为什么好(选手动和姿态还是选择失控保护)
求高手大神门

网友:
手动吧 ,刷了之后要学会救机

网友:
最近才刷的吗》??

楼主:
上个星期刷的,还有高手可以解答吗

网友A:
刷v2了就有可能进坑啰!
大疆的程序猿又不是傻蛋,让你花几分钟刷个固件,300元的NAZA Lite就能当2000元的v2用?天下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的,之后当心各种莫名其妙的失控炸鸡,我就是自作聪明刷了v2上了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v2了就有可能进坑啰!
大疆的程序猿又不是傻蛋,让你花几分钟刷个固件,300元的NAZA Lite就能当2000元的v ...

为什么这么说?我的也是LITE刷V2

楼主:
求多少人刷过v2,到底稳不稳定,有经验的大神说下,对刚刷v2的模友,有很大帮助

网友:
我刷了,暂时稳定,但不知道飞鞋风险高不

网友:
我的也刷了V2很久了很穩沒什麼事.我左上角三档开关.下面设置GPS.中间设置为姿态.上面手動.在飛行時如使用GPS飛行時.三檔開關不要打到手動檔.我有一次自己白目打到手動結果炸機控制不了.

网友B:
到现在还妥妥的,预热有点慢

网友:
飞了很久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炸机不是刷V2的原因,还是多练基本功,我的3台都刷了V2,从来没炸机。还是LITE刷V2好,下档可设定失控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