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论坛,新出的110和老板977有何区别烦请指教!

楼主(2015-12-23):
如题,烦请指教,一直在玩mcpx,好久没关注小电直了,不知道最近出了哪些好的产品啊

网友:
换汤不换药

网友A:
继续玩MCPX吧。。。虽然我不玩MCPX 都出了。。。不过冲着伟力的牛逼吹上天。不玩伟力产品。哈。

个人建议MCPX如果玩够了,嫌动力弱,就上100S。。。小鸡王者。100S要是停产,或者没有配件。我直接退魔。
当然没有华科尔控的不要入100S。尾巴会有问题。

伟力终究就是个做玩具的。。直升机起码 的是什么,主板和机架水平。伟力的110 120  等。主板都是直接减震棉。驰远连最近出的HCP60主板都有主板托,主板托底下才是减震棉。有时候航模一个厂家是否用心才是最重要的。吹牛逼的厂家我就一直喷。

网友:
区别很简单977不支付futaba遥控器,我刚入手了110.用的14SG遥控器。

网友:
110可以自己调飞行参数,油门螺距什么的,硬件上就是主板不同、尾电机换成720的了

网友B:
其实伟力v977真的很实用,什么都不懂,以前连模拟器都没用过,到现在正倒飞悬停,都是用977炸会的,就损失几个脚架,几对大浆,几个舵机,若干大齿,秒炸拿起按好十字盘,大齿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玩MCPX吧。。。虽然我不玩MCPX 都出了。。。不过冲着伟力的牛逼吹上天。不玩伟力产品。哈。

个人建 ...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飞机好坏自有自己玩了才算,别人说的那都不算。

网友:
K100 跟V977 遥控协议不一样。 还有就是尾电机 比977 的更大。

网友B:
k110可以调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陀螺仪感度,977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