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准备配的四轴或者六轴,大家帮我看下配置吧

楼主(2015-12-23):
自从打算自己装机开始就一直水论坛,水了有一阵子了吧,到目前为止也没确定我机子的最终配置,现在还在考虑四轴六轴的问题。我也知道四轴、六轴的优缺点,所以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确定我要装哪一种,我下面就把我设想的两种配置的四轴和六轴发出来给大家看下吧,看看我该如何选择吧
                                                四轴                                                       六轴
机架                                 开源x4 930g                                           开源v6  1090g
云台架                           开源快拆 300g                                           开源快拆 300g
电动脚架                    飞越电动起落架 300g                                  飞越电动起落架 300g

电机                          大疆E1200一套     1200g                             致盈4110   830g
电调                                                                                              好盈乐天40A  360g
螺旋桨                                                                                          大疆1552折叠桨   180g

电池                           格氏16000       2000g                                 格氏16000       2000g

飞控云台相机等           算1300g,实际有没有不知道                     算1300g,实际有没有不知道
总重量                        6100g                                                          6400g
续航时间                             约25min                                                 约27min
最大起飞重量                     8kg                                                          8.4kg

上面的数据中,续航时间是根据效力表推算的,E1200的效力是参考别的最大拉力为4000g的电机计算的,如果上面数据差别不大,这两个配置的机子,从轴距,载重,续航,花费等各项数据来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六轴的反而续航还长一点,毕竟6000多g的起飞重量摊到六个轴上效率可能高那么一点点吧。这样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两个轴而已。

我不知道上面所说的各项内容是否都已经考虑全面了,如果没有考虑全面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如果基本都考虑到了,那对于这种看起来数据和性能都基本一样的情况来说我又该选哪个呢?谢谢

网友A:
6轴不是效率低么

网友B:
机架900多克,电调360克,我也是醉了。。。。

网友B:
电机也没那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不是效率低么

因为6000多克摊在4轴和6轴上面  单轴的负载不同,负载过大的话效率就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算起来反而六轴功率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900多克,电调360克,我也是醉了。。。。

开源的机架那么多人都在用  900多克也就这样了啊   电机是四个或者六个加起来的重量  全部是官网查的重量  电调也是六个带线的重量   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起飞8kg的新手你好。你是恐怖份子吗?准备带C4炸机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8kg的新手你好。你是恐怖份子吗?准备带C4炸机场吗?

看清楚了那是最大8kg 现在只有6kg 要是以后挂个微单什么的估计也差不多8kg了吧

网友D:
你在说把这点东西放行李箱托运吧?个人一般最少能带15公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也没那么重。。。。

致盈的4110一个有130多G

网友E:
如果六轴的话,考虑一下双电源

网友F:
楼主。飞多旋翼的话,你不打算装飞控吗。六旋翼的重量差不多空机起飞重量4-5KG,加上云台相机应该不超过8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说把这点东西放行李箱托运吧?个人一般最少能带15公斤的。

不啊  我就是问这两种配置该怎么选  因为这两个配置所能达到的各项参数都基本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致盈的4110一个有130多G

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六轴的话,考虑一下双电源

双电源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你是说把两块电池并联吗?还是别的方法  能不能跟我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飞多旋翼的话,你不打算装飞控吗。六旋翼的重量差不多空机起飞重量4-5KG,加上云台相机应该不超 ...

飞控能有多重  我把他算在杂项里面了   最后一条  云台相机飞控 线材 各种加起来算它1.3kg
我这机子也符合你的数据呀  空机4kg   电池2kg   加起来起飞全重6kg  最大起飞全重是8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