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Futaba 14SG的大神回帖

楼主(2015-12-23):
Futaba 14SG
遥控器
的微调
T1可以减不能加
,
只能向下拨动
;
T2也是可以减不能加
,
只能向右拨动
;T3和T4都管用,
怎么才能把微调归零
,
现在归不了零
,飞的时候航线偏离很多,
求懂futaba 14SG的高手解答
大神上贴↓↓↓↓↓↓↓↓↓↓↓↓↓↓↓↓↓↓↓↓↓↓↓↓↓↓↓↓↓↓↓↓↓↓↓↓↓↓↓↓

网友A:
微调开关坏了吧?要想灵只能换吧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可试,绝非胡说八道,你可以用力拨动损坏的开关至少100次以上,记得用力,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B:
要么修,要么调这2个通道的行程

网友C:
在控里重置四个微调便行 LINKAGE MENU>DATA RESET>T1-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