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电动车电瓶做外场电源吗

楼主(2015-12-23):
如题,做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A:
有啊,别放光了就行,要不推回去惨点。早年还有连根线练悬停的呢

楼主:
我把电瓶放车上带着,不知道能充多少电池

网友B:
同问此问题,12V20Ah的电动车电池冲2200 6S的电池不知道能冲几节

网友C:
5-8

网友D:
我试过啊 我用48V 20AH的电池 冲1300的电池 感觉怎么冲都没事
但是要买个降压器 吧点啦由于48降到24或者12 注意 放电电流别太大 10AH电池控制在5A以内 20AH控制在10A以内 电动车的电池放电C数都比较小 不适合大电流充电 还有就是内部有电路板的 也有保护作用 一般不会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