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120金属舵机

楼主(2015-12-23):
先吐槽下,发帖问题,昨天写的帖子很详细,不知怎么,点发帖,一下没了,在重新简写下吧,气死我了,实在不想打字了。
原厂舵机扫齿,换9251,第1电钟摆扫齿,另2个相继扫,找到D03018MG(唯一看中金属齿轮),这舵机方向要注意,遥控改不了,改接线也不行(不想打字了,省略写56个字儿),我是用另外方法改好的,省略若干字,买之前,最好找卖家试好。

机架要改下,要不会干涉(前移),前改后不改, 不细说,看图。

压板切缺口.主轴螺丝干涉

压板要垫,要不不稳当(我用天线管)

拉杆要弯下,装上是斜的,用不了.

导板要弯下(估计会干涉)

装好调好试飞,爽.(已飞近1个月,没问题)
替代件,很多和977通用.(主要太穷)
主轴我用6050(不用977主轴,它固定环哪里有个孔,炸机容易弯),大齿977,6050主轴要搓下,和977大齿紧配(不上螺丝)

原厂尾垂容易歪,自己做的尾垂

自己改的2s电池(网上1s电池改的),价格10元。具体不细说,不想打字。(没原厂暴力,续航差不多,钟摆没问题,主要便宜)

主板装平就完美了

改完,效果你懂得。完美.

楼主:
技术不好,将就看哈, 最后出了点意外炸机。

楼主:
什么玩意儿,图片有不见了
改机架

改压板

网友:
来个试飞视频呗

网友A:
什么另外一个方法改好啦,,又不说啦,,最重要的

楼主:
视频明天去拍个

网友B:
这个工程挺大的,佩服。

网友C:
主轴用什么搓的。上次用小锉刀 很费力的 样子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各种改了,期待视频

网友A:
说清楚舵机怎么改。。。。什么方向。。改线。。说一下啊

楼主:
明天去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另外一个方法改好啦,,又不说啦,,最重要的

换了舵机主板,买这舵机最好先让卖家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程挺大的,佩服。

主要受不了塑料齿舵机,基本都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用什么搓的。上次用小锉刀 很费力的 样子

我用小金刚锉刀,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舵机怎么改。。。。什么方向。。改线。。说一下啊

线序不对

网友:
群里的哥们儿 必须顶

网友D:
这个必须顶

网友D:
工程量也够打的,佩服

网友E:
是不是因为这个舵机是反向的?所以电位器的三根线要改?遥控器的正反向不能更改吗?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用977或者6050的桨夹旋翼头行不行。金属的用着压力太大了。而且那个横轴轴承我的已经爆了一个了。都没有炸的很厉害就爆了。。。
最后,977,110,120的大齿是通用的貌似。一个样只不过120的多了个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用977或者6050的桨夹旋翼头行不行。金属的用着压力太大了。而且那个横轴轴承我的已经爆了一个了 ...

旋翼头可以用,斜盘有点够呛,120大齿脆,容易崩,977韧性好些,用977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因为这个舵机是反向的?所以电位器的三根线要改?遥控器的正反向不能更改吗?

改线没有用的,调遥控也没用,卖家说只有返厂刷程序。

网友E:
桨夹能不能用977或者110的?

网友F:
很像 futaba版尾电机02s 暴改2s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夹能不能用977或者110的?

可以的

网友E:
你试过?能用977的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过?能用977的桨夹?

我已经买了1套备用了

网友E:
不过我好像看977的桨夹口子比叫大。貌似架不住120的桨吧。你能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吗?

网友E:
很想知道为啥不能用110的舵机?不是说很耐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我好像看977的桨夹口子比叫大。貌似架不住120的桨吧。你能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吗?

没有啊,大小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为啥不能用110的舵机?不是说很耐炸吗?

不耐炸

网友E:
额。你试过了?放在120上不行?难道只有用那个金属舵机才行?我也在找能替换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你试过了?放在120上不行?难道只有用那个金属舵机才行?我也在找能替换的舵机。

有人试过,炸机肯定扫齿,我估计塑料的都够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炸机肯定扫齿,我估计塑料的都够呛。

好想去买几个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想去买几个来试试

可以尝试下

网友:
贵啊。110的舵机都要36一个。

网友E:
请教下那个金属舵机要叫卖家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那个金属舵机要叫卖家改什么?

叫他试下正反向,线序不对。

网友E:
线序?全部要正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序?全部要正向的吗?

正向不对

网友G:
看来,改金属舵机是唯一的出路
不过,lz改成金属舵机后稳定吗?悬停的时候晃不晃?能发一个用金属舵机悬停的视频吗?
也想改金属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改金属舵机是唯一的出路
不过,lz改成金属舵机后稳定吗?悬停的时候晃不晃?能发一个用金属舵机 ...

不晃,好得很。

网友H:
我按照樓主的改裝也改好金屬舵機真的可以喔,不過要改的人動手能力要很強,上個圖.

网友(2016-01-22):
引用 网友H:
我按照樓主的改裝也改好金屬舵機真的可以喔,不過要改的人動手能力要很強,上個圖.

图呢?

网友H:
這次應該有圖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很像 futaba版尾电机02s 暴改2s的版本

02s能改尾电机?

网友(2016-10-31):
引用 网友H:
這次應該有圖片了.

请问您前面改的金属舵机压板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呀,谢谢。

网友:
话说电池有必要自己改么  原厂的好像也不是很贵    1S电机上2s电机会不会容易挂掉   谁知道

网友:
没工具,真的难啊,切开口就挡住了

网友(2018-04-28):
楼主改的太复杂  我在等舵机到时候上图   本来3个结果接错一根线  烧了个  默哀!昨天有改了下  发现其实挺简单的  !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也改了金属舵机  3018 不过没你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