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装x3,有什么方法不用球头钳子装球头,塑料的钳子 ...
问一下装x3,有什么方法不用球头钳子装球头,塑料的钳子才装一个就断了

楼主(2015-12-23):
问一下装x3,有什么方法不用球头钳子装球头,塑料的钳子才装一个就断了

网友A:
X3的球头扣蛮紧的,压进去还行,取下来比较费劲的,最好还是备把球头钳吧。

网友B:
有金属球头钳

网友C:
球头钳,压根我就没敢考虑买塑料的。

网友D:
用尖嘴钳

网友E:
买金属的球头钳,还有球头扣一般带字母的那一面朝外

网友F(2016-09-22):
买喜路宝的球头钳

网友G:
我的金属球头钳也变形 将就着用了 一般拆的时候用一下 装进去靠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