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一谈个人认为的直升机动作练习顺序

楼主(2015-12-23):
个人认为:基础航线类的顺序:正倒飞的四面悬停→正倒飞的圆周和8字航线→各个方向的刷锅 →各种航线的变换飞行
                        翻或摆类:简单的翻→简单的摆→定点的翻→定点的摆→翻或摆的同时飞出圆周或8字航线
                        自旋类的顺序可以参考链接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总的来说大致顺序个人认为是基础航线→翻或摆类→自旋类

谢谢观看!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飞到哪了

网友:
学习了,表示第一阶段还没过关

网友:
收藏了,果断了还是菜鸟~~~~

楼主(2016-03-30):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飞到哪了

肯定飞到自旋摆了啊 !不飞到自选摆发这个帖子不是'误人子弟'吗?

网友:
泰国8岁选手达到神鸟级别

网友:
你推荐的动作中漏了一些过度动作!比如会飞圆之前,你必须学会四边航线, 会飞钟摆之前你必须学会彩虹, 等

网友B:
你会圆形航线之前你必须学会四边航线,会四边航线之前你必须学会一字航线,会一字航线之前你必须学会四面悬停,会四面悬停之前你必须学会对尾悬停, 会对尾悬停之前你必须学会调机,会调机之前你必须学会装机,装机之前你要拿钱买,你拿钱买之前必须学会模拟器,会模拟器之前你必须学会理解直升机, 理解直升机之前你必须会逛论坛和qq群

网友C:
悬停后应该练自旋停,否则以后一定遇瓶颈

网友D:
悬停后应该练自旋停,否则以后一定遇瓶颈,

顶一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航线应该放在自旋停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会圆形航线之前你必须学会四边航线,会四边航线之前你必须学会一字航线,会一字航线之前你必须学会四面悬 ...

想这段话是不是费了很多脑筋?

网友:
不会翻怎么练倒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自旋停是定点自旋悬停吧

是的

网友:
闭着眼睛听大桨声音飞

网友:
前进。。继续。。

网友:
航线一半就去练习自旋降落

网友(2016-08-04):
我的理解是多面定点旋停——定点自旋停——航线——自旋航线——各种定点翻——自旋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停后应该练自旋停,否则以后一定遇瓶颈

非常赞同

网友F:
楼主,自旋停都不练习怎么可能把航线还有刷锅飞好。天方夜谭练习步骤严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自旋停都不练习怎么可能把航线还有刷锅飞好。天方夜谭练习步骤严重错误!!!

我就是按照我说的这个顺序练成的,个人方法天赋都不一样 只是个大概参考罢了 我为什么当时自旋类放到最后呢?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对自旋类的任何动作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不想练习,最后普通的都练习的差不多了才去练自旋动作的,总之这个是我个人的顺序并且我已经自旋摆12位摆双向自旋翻(不是一圈换向)自旋翻筋斗等都会了,所以我认为我的理解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刷锅航线飞好后在去练自旋停,自旋停上手后自旋航线练习会很快上手的。不过您说的先练自旋停再去练航线和刷锅我觉得也可以,毕竟自旋停也算是悬停,但是我觉得对于没人指导的新手即使会了自旋停对航线刷锅这种动作依旧会比较茫然,所以我把自旋类动作单独拿出来了,也是为了强调自旋类动作内在的连贯性

网友G:
你们飞的那么快,除了摄像机能拍到外,人眼根本都看不清做的什么特技,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飞的那么快,除了摄像机能拍到外,人眼根本都看不清做的什么特技,有意义吗?

即使是高高手飞直机也是看机身姿态打舵修舵的,看不清打什么舵修什么舵呢?你觉得没意义,只能说是你觉得没意义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照我说的这个顺序练成的,个人方法天赋都不一样 只是个大概参考罢了 我为什么当时自旋类放到最后 ...

自旋停会了达标任何角度修正飞机都随心所欲了,再练习任何动作是不是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旋停会了达标任何角度修正飞机都随心所欲了,再练习任何动作是不是轻松多了!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没有按您这个顺序练习的 新手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更有发言权的

网友H(2017-04-19):
自旋悬停怎么练,我只会悬停时打死方向舵,飞机一直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停后应该练自旋停,否则以后一定遇瓶颈

你说中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旋悬停怎么练,我只会悬停时打死方向舵,飞机一直旋转

先对尾1秒、对侧1秒、对头1秒、对尾1秒的顺序,然后逐渐减少,然后不要停顿,然后加速

网友:
我真渣  玩了几年 一阶段还没过   膜拜各位大神

网友:
愤怒的小鸟级别,上不去了

网友(2019-05-25):
引用 网友D:
悬停后应该练自旋停,否则以后一定遇瓶颈,

顶一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航线应该放在自旋停后面。

说得对,目前正在这么练

网友:
自旋动作放在首位才是合理的 ,自旋不会,练习其它都是通往悬崖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