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3 改GH4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5-12-23):
GH3云台发挥余热,改GH4,已经从淘宝买了HDIM转接,视频输入没有问题了,但是安装的时候发现位置很难处理,自检的时候云台一转会绕,仔细观察了,如果从下图红圈能引出线(云台边框内侧的排线)就完全解决了问题,
但是无法得知具体哪两条,哪位大侠能指点下,或者能有更好的安置方法,
下图是视频转换模块
第二个图就是云台的线,淘宝客服只说了彩色的线里面的2个,但是按彩色的线改会绕线

网友A:
黑是地线 棕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是地线 棕是视频

谢谢楼上,不过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彩色地方去线还是会绕,如果在我画圈的地方的排线去线的话不会绕了,怎样才知道那两条对应的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彩色地方去线还是会绕,如果在我画圈的地方的排线去线的话不会绕了 ...

不会绕的,转换板粘相机下面,转换出来直接进俯仰轴通孔之前的彩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是地线 棕是视频

或者请问能看下,你的视频模块放在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绕的,转换板粘相机下面,转换出来直接进俯仰轴通孔之前的彩线就行

转换板比较大,放在下面位置比较难搞,会动重心,我本想放在垂直轴的上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板比较大,放在下面位置比较难搞,会动重心,我本想放在垂直轴的上方

垂直轴上方没试过,放下面没问题的,相机上面粘几个硬币就好,重心可以完美调平

网友:
这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