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台 不鏽鋼挖機

楼主(2015-12-23):
大家看看, 50kg重, 全是不銹鋼打造而成, 6支油缸, 有了第一台的經驗之後這台更上一層樓, 油壓超強等級

网友A:
我感觉大臂那一块还是重了,动作稍大点明显机身颤动了,换成铝合金更好,强度够重量也轻了。大臂油缸反顶好处是啥

网友B:
大神,你的底盘是自己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大臂那一块还是重了,动作稍大点明显机身颤动了,换成铝合金更好,强度够重量也轻了。大臂油 ...

対,大臂 的確重了奌大約40斤, 我个人不喜欢鈻製的。 质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的底盘是自己画的吗?

下班回家慢慢畫出来的, 然後再用激光切5mm厚不銹鋼板

网友:
RE: 那应该开减重槽之类的 颤动太明显了

引用 楼主:
対,大臂 的確重了奌大約40斤, 我个人不喜欢鈻製的。 质感不同

网友:
太重了吧,感觉油缸有点慢

网友(2016-02-13):
跪求所有板材图纸,谢谢342249547@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班回家慢慢畫出来的, 然後再用激光切5mm厚不銹鋼板

楼主,2~3mm厚的SUS304板材就可以了,5MM的重量太重,平面变形度没有比2mm的强多少
车身后半部配重增加应该可以改善使用大臂时,车身前后摆动
跪求板材图纸,3184683208@qq.com

网友:
车身前后配重,大臂重,后机动箱部分轻,估计配重后,再使用大臂的时候,车身不会前后摆动

楼主:
油壓測試, 看看挖機夠不夠力頂起50kg的自身重量, 開到木板中間, 木板都陷下去了

閃閃發光的不銹鋼!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就是感觉大臂的动作有点慢,如果有大流量的高压成品泵头就好了……膜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厉害了。就是感觉大臂的动作有点慢,如果有大流量的高压成品泵头就好了……膜拜楼主

大臂的动作是等比例控制, 加上是6枝油缸, 等於説速度会減半, 換取的是力量,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可以舉起非常重的物品

网友:
期待其他路面测试视频

网友D:
这个啸叫声是什么声音,很刺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臂的动作是等比例控制, 加上是6枝油缸, 等於説速度会減半, 換取的是力量,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可以舉起 ...

楼主你手艺太好了,不知道你对Volvo a40f感兴趣不?小弟最近想做一个,但是苦于对铰接机构不了解实在感觉无从下手。望大神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E:
你做的这个可以3联动吗? 另外你液压部分是什么结构的 感觉和一般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
能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手艺太好了,不知道你对Volvo a40f感兴趣不?小弟最近想做一个,但是苦于对铰接机构不了解实在感觉 ...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到国外出差, 所以没時間看, volvo的挖机一般是做了建築用, 4路油缸, 我比較喜欢重型埰礦用的, 尤其是6油缸, 力量不是4路可以比的, 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这个可以3联动吗? 另外你液压部分是什么结构的 感觉和一般的结构不一样

不好意思回晚了, 公司派到国外出差, 這台也可以連动, 但是效果不太好, 最好是有4路閥、我這台如果連动, 电机会高速運転, 很大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啸叫声是什么声音,很刺耳。

就減速齒輪箱和無刷电机囉! 高速運転真的很吵, 不过力氣很大, 適合户外玩, 全不銹鋼, 不怕水的

网友E:
那你适合怎么做到 只有在有动作的时候无刷电机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适合怎么做到 只有在有动作的时候无刷电机才工作的?

我是用JR9動混控, 只有在有动作的时候无刷电机才工作的, 2個動做以上的話, 效果差點, 要再加第4個閥, 我也想改, 知道的模友可以說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臂的动作是等比例控制, 加上是6枝油缸, 等於説速度会減半, 換取的是力量,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可以舉起 ...

恕我直言,你2次做挖掘机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追求不锈钢当然很好,都是你忽略了整机的比重,大小臂的材料厚度完全可以减半,虽然你用了双油缸动作会减半,但是由于自身的重量太大给油缸同样的流量与油压,会大大的减慢速度与产生颤抖,录像里只是空载就这样费劲,不用说带负载了,我估计你把大臂升到最高关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掉到最下面了,我以为模型只要强度达到,大小臂用1.5mm后完全可以了,况且大小臂都是箱体结构完全胜任的。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恕我直言,你2次做挖掘机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追求不锈钢当然很好,都是你忽略了整机的比重,大小臂的 ...

謝謝! 你講得只對了一半 我測過, 挖機就算挖斗負重10kg, 然後申直1.2米, 關機放好幾天, 還可以維持水平姿態, 伸直180度負載最大. 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用混控, 油門沒有開到最大. 1.5mm厚度鋼板, 除非焊接功力很強, 一不小心就會燒穿, 我不太會焊接, 所以用板子厚點容易些, 不過你講的沒錯, 流量有點小, 難以應付50kg的自身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因為最近到国外出差, 所以没時間看, volvo的挖机一般是做了建築用, 4路油缸, 我比較喜欢重型埰 ...

谢谢你的回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