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维修过程

楼主(2015-12-23):
收到一位客户的炸机精灵3,当下精灵3,幸运的是炸机了也还是救活了;费用肯定是最省钱的了。
这是炸鸡的精灵3,多惨。电池,机壳,相机
云台,低空定位组件和图传都坏了。

外观上看去,都是壳子损坏。电气部分,主板掉了几个电容和插座,电机无明显变形
云台加变形了,图传壳子变形,图传板掉了几个小部件。

经初步修理,检查无误后,通电测试。发现电调声音和灯光正常,但和遥控连接不上。
判断是图传板没修好,变形的图传板上的还掉了个供电电感,造成收发芯片AD9363
没供电。找到同型号规格的电感焊上后,又对BGA封装的AD9363热风补焊。

好家伙,在没有插GPS的情况下,扳杆电机飞转起来了。图像正常,操作正常,云台相机
也正常。
至此,由于某些配件缺货,不能组合机器,所以该机器还没有检测GPS模块,低空定位模块
和智能电池。

这个时候不得不说说新精灵的一些事情了,略知皮毛而已,不喜勿喷。
4K版的精灵3,硬件部分跟悟相差无几了,遥控器和手机APP都是通用的。

这是精灵3的一体化主板,集成了飞控,电调,中心数据管理和电源管理等。
主板上的每个插座和每根线的焊接点都有字母标记,绝对不会弄错的。

我们来看看飞控部分

跟naza飞控一样,IMU单元用塑料盒子封装起来,里面用海绵支撑固定,
引出排线跟MCU通讯。不同的是这款飞控外接个4G的内存卡存储数据,可能是数据量
特别大把,飞控底部还可以看到定高度用的高精度气压计。

电调部分,跟悟的电调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输出功率管使用了小一点功率的管子和电流取样电阻
用了R004,悟用的是R002。相比精灵2的电调,确实精密了很多,还有实时的负载检测功能,每个
电机都能够被精确控制。

4K相机云台和低空组件没什么说的,就是个大疆禅思云台带个4K探头,低空组件也就是个针孔探头和
超声波收发器,太简单了。比较感兴趣的是高清图传和4s电池。

精灵3采用了AD9363的双接收和双发射芯片,无论从功率或者稳定方面都超越了2的性能,从而保证了
高清图像和实时遥控信号的传输。此模块集成了图像信号处理,OSD和图像传输等多部分。

智能电池方面一如既往的使用了BQ30Z55+430####处理器。

跟2代的电池一样,只是处理器有2代的430G2553改为430G2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