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油机,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老鸟。

楼主(2015-12-23):
RT,为了方便携带,同时为了健康,入了一台RCGF 10CC,应该配50级左右空机,那么问题来了:
1、可不可用银燕9G金属
舵机
带舵面?
2、汽油如何搞?本人无车。。。
3、一般10CC级别可不可以用1550翼展EPO空机改装?
谢谢。

网友A:
新手路过,1.5米的翼展有点大了哦,汽油机震动特大,EPO的材料不好固定能否耐震,不晓得了

网友B:
50级 小舵机 肯定不行的。。。至少也要 29克
的“中型舵机”。RCGF发动机 倒是 值得一试 。
汽油:简单啊,找个 骑摩托 的 朋友 拿油壶去买。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122705&extra=
汽油机震动大,必须用标准舵机,不然肯定把齿震坏,我用的银燕3005,42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