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如何对频

楼主(2015-12-23):
如题   请高手指教  FUTABA  T8FG   对频 和 怎么设置和使用S-BUS模式

网友A:
开控,接受机上有个按钮,按住通电,接受灯变绿,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接受机上有个按钮,按住通电,接受灯变绿,松开

怎么使用S-bus 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使用S-bus 模式

你是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使用S-bus 模式

你是什么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使用S-bus 模式

直机在陀螺仪里设置

楼主:
我的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在陀螺仪里设置

我的是多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