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气缸的进气口有一个圆孔直接通到气缸内,起到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5-12-23):
日本小松80CC 发动机

网友:
给化油器提供负压

网友A:
给化油器油泵提供压力的,把它堵了发动机绝对打不着火

楼主:
有这方面的贴子吗?
1. 气缸左侧进气孔经常漏油,是从这个空里出来的吗?
2. 如果我不堵住这个孔?进气孔的周围打上密封胶防止漏油,怎么样?
3.你们发动机的正常缸温是多少?冬天、夏天?极限缸温是多少?

网友:
二冲程的应该是润滑曲轴连杆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化油器油泵提供压力的,把它堵了发动机绝对打不着火

你好,多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化油器油泵提供压力的,把它堵了发动机绝对打不着火

想不通与化油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不通与化油器有什么关系?

对了,你这是双缸的,可能用不到这个东西,这个孔确实是化油器的负压孔,但是一般都是缸头近气的才用,曲轴箱近气的,和双缸一般不用这个孔,你看看你的化油器有没有连接曲轴箱的油管,因为我没见过小松这款80CC的汽油机,所以不好确定,但是一点可以确定,化油器肯定用负压孔,这种泵膜式化油器肯定要曲轴箱提供负压才行,双缸的都是另外用油管连接曲轴箱,这个缸头沿用的缸头近气的,没有另外开模,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是双缸的,可能用不到这个东西,这个孔确实是化油器的负压孔,但是一般都是缸头近气的才用,曲 ...

谢谢你,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气缸给“化油器提供负压”是哪一款发动机?
2. 那我这个气缸的进气口总是有油迹出现,,是从这个孔里出来的吗?还是密封不好?
3. 是否可以把这个孔用密封胶封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气缸给“化油器提供负压”是哪一款发动机?
2. 那我这个气缸的进气 ...

缸头近气的发动机多了,一般5车汽油车用的都是缸头负压孔,比如,中阳的发动机,小松的除了这款双缸的,其他的都是缸头近气提供负压的,我不知道你的发动机到低什么情况,不好说,你这发动机用不着那个孔了,堵不堵都一样,漏油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密封垫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头近气的发动机多了,一般5车汽油车用的都是缸头负压孔,比如,中阳的发动机,小松的除了这款双缸的, ...

好的,,谢谢了。。先堵上试试,看还有漏油吗?

楼主(2016-06-27):
引用 网友A:
缸头近气的发动机多了,一般5车汽油车用的都是缸头负压孔,比如,中阳的发动机,小松的除了这款双缸的, ...

气缸壁上的这道槽扫气口吗?
压缩的油气混合气通过扫气口,进入活塞上方的气缸顶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化油器油泵提供压力的,把它堵了发动机绝对打不着火

是的,就是用来增压给汽化器吸油用的。因为汽化器是膜片式的,膜片的张弛形成负压吸油,只要油箱带重锤,飞机倒飞也能吸油。如果是和摩托车一样的浮子式汽化器就没这个增压孔,但浮子式,没法倒飞,倒过来,顶针就把吸油孔堵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壁上的这道槽是扫气口吗?压缩的油气混合气通过扫气口,进入活塞上方的气缸顶部。

气缸壁上的就是扫气到,混合油气通过这个被泵入燃烧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壁上的就是扫气到,混合油气通过这个被泵入燃烧室

气缸里画红线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里画红线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扫气道,混合气通过它被泵入气缸进行压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里画红线的,是起到什么作用?

你之前画的那个是负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画的那个是负压孔

我现在画的呢?   它是不是进可燃混合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