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入坑,老师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5-12-24):
纯新手啊,大家别喷我!跪谢题外话:
买了敏定的冲浪者,扔了N次没成,炸成狗了,临走前不错,飞了个1分钟,转来转去蛮开心,结果远了就慌了,上树了0.0,还好有个毛竹竿,捣了半天,下面是小河啊!!炸了不轻!!
回家修修补补,又去买了冲浪者X8装了起落架,由于天气一直太差,新手扛不住四级风力,果断练模拟器去了!

买这个的同时,就在想,想了一夜,一狠心,买了一直想买的多旋翼。
为什么不一下就买四旋翼呢,明年有个航道巡线项目,去正式学习考证前,自己练着玩玩0.0,巡线项目,固定翼为主的!不过都说固定翼好练,为什么我没觉得啊??
偏题了!!
先发下我的配置吧:F450山寨2套,航拍脚架,X2216-880KV电机,乐天20A电调,NAZA LITE 刷V2,非凡GPS,1147桨和1045(基本没用,推力小)各4对。MWC飞控(睡觉了)最后纠结了半天的华科D10(我没刷,不知道除了匹配范围以外的区别)。装了一下午!!

对了,电池,我真研究了半天,因为没人带,都是看各位报的配置,然后去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包括,厂家的技术系参!当然到现在半懂不懂的!!
除了固定翼的2块3S 2200 25C,还有块3S 5200 35C(好重!)

说下我的鸡鸡(1147桨)重量吧(脚架214g0.0):
2200的电池:1168g   起落时间 5分钟 (悬停多余动作)
5200的电池 1416g   起落时间10分钟  (悬停多余动作)
感觉好重啊,以后上了图传、osd和山狗怎么办??怎么解决??
为毛,我觉得飞的时间好短,我看有人帖子里说上4S电要更久点?
求指教!!!是不是有问题!
目前也飞了十个起落了吧,当然我是新手,胆小,不敢太高,不敢太远,也就在30米X30米的小广场上折腾,目前损失一只桨,因为自己粗心大意,没有起飞前好好检查,电机和桨的螺帽松了!
我现在没整明白,有没有转弯的操作??我都是直行-停-侧行 -倒退。。。哈哈哈 0.0模拟器真心没有真机好飞,我知道是NAZA控的缘故新手没法子啊,我不知道穿越机为毛转的那么溜!!
废话半天,也只能这么多了,希望老师们指教指教,谢谢了!练手机器,勿喷

网友:
我也准备组个f450,路过帮顶!
现在拿个玩具四轴,伟力353练手中,也是小白一枚

网友A:
问下楼主,接收机天线怎么固定的呢

网友B:
这机架本身就重。

网友C:
这机架不用GPS,装QQ飞控连续练一段时间,以后飞任何多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接收机天线怎么固定的呢

没固定呀,穿两个机架孔,分离开来,不要搅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不用GPS,装QQ飞控连续练一段时间,以后飞任何多轴都没问题。

扣扣飞控和naza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本身就重。

有什么好的机架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扣扣飞控和naza有什么区别吗?

60几元的全手动飞控,你说有区别吗?
但又基本保证不乱炸,最佳练习神控。

网友:
QQ飞控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接收机天线怎么固定的呢

用3M胶贴住

网友:
这个机架很重的,QQ飞控只能用来练手,感觉和玩具差不多

网友:
楼主就用这个架子好好练吧 技术提高了 以后还想搞航拍的话 就换架子,如果还用你这个电机的话,就要根据他的参数选择合适的架子 控制好重量 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6-01-27):
为什么不选个带GPS定点的飞控呢?刚开始一上天会荒接着开定点慢慢找感觉

网友D:
这鸡架不适合航拍,首先你自己说的5200的电池很重,鸡架本来就重,之所以续航时间短应该是因为电机持续保持高负载状态导致的,意思就是太重了,挂上狗和云台什么的也许可以勉强飞起来,但是续航时间肯定也会降低,再有就是因为电机的剩余动力不足,在下降的过程中螺旋桨转速降低再加上受到气流影响很容易出现鸡架大幅度抖动。至于换成4s电池的确可以提高电池转速,但是又多了一块电芯,我觉得并不是明智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鸡架不适合航拍,首先你自己说的5200的电池很重,鸡架本来就重,之所以续航时间短应该是因为电机持续保持 ...

谢谢,作为练习机可以了,想航拍得换电机和机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作为练习机可以了,想航拍得换电机和机架吗

换轻机架,电池不一定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