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模型配送的LK1008D(A103)充电器实非平衡充电,改造后平衡效果良好,附图纸

楼主(2015-12-24):
充电器只有较弱的电压保护,未设计均衡充电,可增加右图中电路,测试平衡能力较好,使用两只并联S8550三极管可平衡200mA电流(非充电总电流),要想大电流快速均衡,可更换中功率三极管。

网友:
似乎是楼主分析出的原理图,虽然配送的充电器价值不大,但支持折腾!

网友A:
楼主厉害!原理图手绘都那么漂亮!赞一个!敢问楼主什么专业的?

网友B:
支持。就是照片太暗了。建议楼主调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原理图手绘都那么漂亮!赞一个!敢问楼主什么专业的?

谢谢关注,我毕业时为无线电台维修、CDMA移动通信专业

楼主:
感谢各位,喜欢捣鼓,我又买了个T610,充大容量电池的,但问题如下:

一是是充电平衡算法或电路设计不够好,充电平衡用时太长,用5A电流充5500mAh剩一半电量的3s锂电池组花了两个小时,不符合这个设备设计时大功率充电的本意,二是电路板加工质量不够好,象小厂加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喜欢捣鼓,我又买了个T610,充大容量电池的,但问题如下:

一是是充电平衡算法或电路设计不够 ...

应该是电池不行吧,好的电池一致性高,基本不用多少平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不行吧,好的电池一致性高,基本不用多少平衡时间

可能是的,第二次充就好多了
不过,平衡电流应该要达到1/5充电电流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喜欢捣鼓,我又买了个T610,充大容量电池的,但问题如下:

一是是充电平衡算法或电路设计不够 ...

串联充电就是这特点,开始快,后来慢。原理决定的,和算法无关。
如果想都快,就买独立充电器,比如una6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充电就是这特点,开始快,后来慢。原理决定的,和算法无关。
如果想都快,就买独立充电器,比如una6 ...

目前主流平衡充电器的平衡原理大都为能量耗散型,如果能量转移型的平衡充电器普及充电就能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充电就是这特点,开始快,后来慢。原理决定的,和算法无关。
如果想都快,就买独立充电器,比如una6 ...

你的B6电路分析贴拜读了,分析很透彻!希望对平衡电路重点分析,特别是平衡电流的大小分析,谢谢!
我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95110的92楼有个简单的分析,不一定准确,请指教

网友D:
之前没有仔细看楼主的电路图,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才明白一些。
这个充电器确实不是平衡充,但是它在充电过程中监视了每一个电池的电压,只要有一节到了4.2v整个充电就会停止。也一定程度的保护了电池,可以说是个准平衡充。
我在说说我分析的电路:
1.电源部分用了34063,一个很老的开关电源芯片,实现了升压,稳压。
2.用3个运放监视每一路电池电压,实际上是3个比较器,任意一个过压了就切断Q1的供电。
3.使用tl431提供基准,分压给3个运放,实现各路电池电压监测。
4.通过检测电池D点电压,用继电器切换2s和3s。
5.Q1,L2这块没太看明白,看着像buck电路,实际上觉得又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B6电路分析贴拜读了,分析很透彻!希望对平衡电路重点分析,特别是平衡电流的大小分析,谢谢!
我在 ...

我在那个帖子里给你回复了,你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我再贴过来。我觉得你把问题搞复杂了,说说我的想法:b6的平衡电阻120/6=20欧姆,和三极管串联接在4.2v上,电流应该是(4.2-0.2)/20 = 0.2A,也就是200mA。
你新买的T610,平衡电阻是82/8=10.25欧姆,电流大概是400mA,我觉得应该这么算。
不管哪个充电器,电流都没到800mA,所以不能按照饱和时的参数算,更不能按照放大区考虑。
平时三极管导通压降为0.2-0.3V

我觉得串联的平衡充就是一个两段电流的充电器,都还没充满时,大电流串联充电。有任意一个充满了,就减小电流充,减小到和平衡电流一样大,就维持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有仔细看楼主的电路图,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才明白一些。
这个充电器确实不是平衡充,但是它在充电过程 ...

你好,Q1是主充电开关,L2的作用真的还没弄明白,不过用三个比较器电路并不能实现对每个单元的检测控制,而应该是:第一节充到4.2V&第一节+第二节充到8.4V&第一、二、三节充到12.6V,则停止关断Q1停止充电,是与的关系,第二、第三节无法单独检测。如果电池内阻严重不匀,也可能第一、二节欠充、第三节过充,只要总电压不超过12.6V,充电保护就不会工作,你再分析看看,谢谢

网友(2016-10-20):
引用 楼主:
你好,Q1是主充电开关,L2的作用真的还没弄明白,不过用三个比较器电路并不能实现对每个单元的检测控制, ...

我理解是这样的:Q1不是开关,是开关管,和L2一起构成buck电路,D5为续流二极管。这样效率高。
几个运放分别检测充电时电池电压,哪个高了就关断系统了,没有平衡充电阶段,只是防止过充。
没有单片机实现平衡充电麻烦点,这个只能做到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