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BB响的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5-12-24):
铅酸不行了,折腾锂电,把我的全新A品磷酸铁锂60V裸奔电池组翻出来用,
想着把稳起见,淘宝上买了8个
1-8S最新款二合一电压显示器/BB响低压/报警器/电显/双功能双喇叭
结果

这个BB响怎么接8S的话,7s显示不正常(3.342v显示10.6v),8s显示是0v(3.316v显示0v),一直报警,
除非是只接6s,就正常了。

用过这个的朋友进来讨论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能接6s,不是8s的?显示电压精度也低,比4位半表第0.16V左右

网友:
我手上只有3s所以楼主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不过,说到这个东西的精度,到时不必太在意那0.1几伏的差异,实际我们测出来的是空载电压,也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只有一种可能,买到假BB响了!

网友:
山寨货。不过这么做实在太臃肿,可靠性也不高,买个保护板好了。

网友:
假的或者坏了,这东西仅供参考,仅,仅。重要的说三遍

网友:
应该是山寨货

网友A:
淘宝那种10块钱的BB响根本没用,误差很大,差多少看人品,你这差0.16算小的了。
而且这种BB报警是单片电压,当一片电池刚进入设置电压就会报警,实际上还能飞好几分钟。
要用BB就买那种高精度测总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那种10块钱的BB响根本没用,误差很大,差多少看人品,你这差0.16算小的了。
而且这种BB报警是单片电压 ...

要高精度BB响是对的.

但测单片或总电压我觉得当然要测单片的.测总电压报警的,总电压不够时候落后单节早过放了.

网友:
话说我的BB响就差好多的.

网友:
我买的是测单片,然后单片x节数报警,比如设置3.6V,那么3.6Vx3=10.8v的时候报警,而普通BB响当某片电池刚到3.69V的时候就会开始报警,造成报警过早

网友:
以前都用BB响,现在觉得遥控器定时也挺好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问了淘宝卖家,他也不懂,这个就是只能测到6S,

楼主:
我实际上是想用到电动车上,20s的磷酸铁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