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25到手一个星期后的各种炸鸡!

楼主(2015-12-24):
飞了1周!炸了n次!飞机还算耐炸的!
就坏了浆,天线和壳子!

保护镜头的一个角可坏了!

天线拉出来了!挂树上了!

视频大家看看!飞的不好!
?from=y1.7-1.2

?from=y1.7-1.2

网友:
飞这速度当然炸不坏

网友:
就慢的速度还能炸成这样~

网友:
飞的太慢了,所以没什么损伤

网友:
楼主 是没感受过 全油门穿越,,哈哈哈

网友:
阿杰你也飞太慢了

网友:
你这飞得比我精灵3还慢啊。

楼主:
水平不行!我会努力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不行!我会努力的!哈哈哈

你可以玩玩 free rider ,模拟程度很高。但我的 mr25 还没到货,就不知道跟真机手感差距如何?

网友:
可以再快点

网友:
速度...速度...

网友:
炸鸡成本不算高

网友:
直机高手变穿越新手啦

网友:
看热闹不怕事大

网友:
速度跟不上啊

网友:
精彩!期待下一次的超越

网友(2016-03-24):
入手1月 零件更换成本已经可以买一台新的了

网友:
炸了维修怎么样?

网友(2016-04-30):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以上几个问题麻烦大侠帮帮我,买回来玩不成真是大大的郁闷,兄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以上几个问题麻烦大侠帮帮我,买回来玩不成真是大大的郁闷,兄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开始就是这样的。很快就会进步的。加油阿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看了不少介绍买了MR25,希望大侠能解答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 ...

问题1。看教程按电源键一下就能打开,我的怎么需要按3秒以上
这个没错的,要长按开机  长按关机
问题2.我用的是天地飞9遥控,应该如何连接对频,或者说如何能让遥控和接收连接上,天地飞9是否支持SBUS
说明书里有,天地飞只能普通接法。有一些功能不能完全实现, 天地飞不支持SBUS
问题3.我现在电源打开后,所有灯全部闪烁,请问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等全部闪烁说明没有检测到油门最低。检查油门是否反响了,建议所有调试过程都吧螺旋桨拆下来,避免发生危险,。
问题4.连接headplay这款眼镜,有视频信号,但是没有图像(镜头盖已经拿下)
如果遇到有飞行数据而没有图像的情况,请检查摄像头排线是否松脱或损坏。
问题5.手机能连接蓝牙到飞机,设置接收那个选项没有天地飞的名称该怎么办

连接天地飞请选择  第一项  ----传统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