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SU27等板机能慢飞吗?

楼主(2015-12-24):
装过几架Kt板与Epp板F22,高速与中速飞行正常.

可当油门减至一定量时,常常出现转向失灵,即使将方向打死不动也无效,

甚至还出现过反向现象.

而同是混控的纸飞机却无此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特向各位高手.大俠请教,若能赐教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都是腰推鸡。机型不同,失速点会有区别。问题是
1,多慢?
2,重心调整试试

网友A:
估计是舵面气流速度过低导致舵效降低,方法不外乎
1.加大舵面,比如全动尾翼
2.加大舵面气流速度,靠桨的后推气流来加强操纵面舵效,不过在板机上不好实现

网友B:
      把垂尾弄垂直就好了,纸飞机的机腹也是垂尾的作用角度可以参考V尾飞机105度或者120度.

经历了无数的折腾的出来经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请加分)

不要问我真机为什么没这问题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舵面气流速度过低导致舵效降低,方法不外乎
1.加大舵面,比如全动尾翼
2.加大舵面气流速度,靠桨的 ...

这个回答专业

网友C:
增加舵量,副翼,尾翼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舵面气流速度过低导致舵效降低,方法不外乎
1.加大舵面,比如全动尾翼
2.加大舵面气流速度,靠桨的 ...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垂尾弄垂直就好了,纸飞机的机腹也是垂尾的作用角度可以参考V尾飞机105度或者120度.

经历了无数 ...

谢谢您的指导!
电视里何聪发用尾推的歼十飞得很慢的,真不知如何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舵量,副翼,尾翼全开

谢谢您的指导!
可纸飞机没有浆的后推气流通过舵面,却可以慢慢飞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舵面气流速度过低导致舵效降低,方法不外乎
1.加大舵面,比如全动尾翼
2.加大舵面气流速度,靠桨的 ...

可纸飞机没有浆的后推气流通过舵面,却可以慢慢飞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纸飞机没有浆的后推气流通过舵面,却可以慢慢飞呵.

纸飞机舵面大,而且很多纸飞机的电机还用的是矢量电机座,也是为了解决低速时的舵效不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舵面大,而且很多纸飞机的电机还用的是矢量电机座,也是为了解决低速时的舵效不足问题。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D:
飞机纵轴不对,不在两舵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纵轴不对,不在两舵中心点

谢谢您的指导!
是指电机轴还是飞机前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是指电机轴还是飞机前板呢?

飞机的纵轴, ,,

网友:
回答专业!学习了!

网友E:
做个苏27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苏27就解决了

我装了一架pp板SU27,低速慢飞常方向失灵,还不如开付翼与平尾联动的F22.

网友(2019-08-11):
打开遥控大舵开关

网友:
低kv大桨可以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