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供电问题,大神帮忙

楼主(2015-12-24):
cc3d有一天突然就不通电了,以前用的好好的,看第一张图片,飞控供电了,灯并没有亮,飞控没有启动,而接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第二张图片是连接电脑的,可以正常调节参数,飞控也能正常启动,麻烦大神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第一张图片如果想让飞控启动必须把电源ubec正极用螺丝刀短接在信号线插针上才可以,

网友A:
80%可能是原取电口接触不良,建议通过六个输出信号线接口的正级供电,那个接插件较大 接触面积大 可靠性强 。能悍上更好。

网友B:
跟你一样接收机,飞控,直接接电池,差点烧了.......幸好拔得快,强烈不建议这么做,要么ESC供电,要么分电板供电

网友:
直接接电池是1S吗?

楼主:
没有供电是5v3a的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一样接收机,飞控,直接接电池,差点烧了.......幸好拔得快,强烈不建议这么做,要么ESC供电,要么分电 ...

我用的5v3a呢ubec

网友B:
不建议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连

没有直接连,有ubec

网友:
飞控链接接受的线里面有一对正负极,你这样,给接收机供电,然后呢飞控从接收机里取电,我就是这么做的,